[問題求助] 這台15吋LCD還有沒有救!!??

楼主(2012-08-28):
殘影是沒有開閃光燈。實際上文字是正確的。

AD、高壓的電容全都檢查過了。

有人知道是那邊壞了嗎???

网友A:
這不是LCD

是CRT的

我不會,要請其他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LCD

是CRT的

拜託!!!東西在我手上,我還不至於分辨不出LCD、CRT。。。。。

這台是LCD的!!!

网友B:
會不會是韌體的問題,畢竟同時出現2個OSD應該不至於

网友:
沒錯這台確實是LCD的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韌體的問題,畢竟同時出現2個OSD應該不至於

剛開機是正常的,沒多久,約三十秒就異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拜託!!!東西在我手上,我還不至於分辨不出LCD、CRT。。。。。

這台是LCD的!!! ...

呵呵!!!  拍謝!!  沒仔細看!!

看到照片上有圓弧狀以為是CRT的

你看看照片上看起來與CRT得像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拍謝!!  沒仔細看!!

看到照片上有圓弧狀以為是CRT的

我知道這台與之前的Viewsonic CRT一貫外型設計很像。

网友A:
用公版先點點看就知道嚕!!

開機30秒後才出現問題,應該與溫度比較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公版先點點看就知道嚕!!

開機30秒後才出現問題,應該與溫度比較有關係!! ...

這玩意兒已經是十三年前的東西了,不好修的話也不修了。。。。

再則,沒有公板。

网友C:
這台勾起了我的 回憶呀,超麻煩的,問題是AD板上的電容老化造成,如果有示波器的話比較好修,如果沒有的話........................全部電容換掉就好了,約40~50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勾起了我的 回憶呀,超麻煩的,問題是AD板上的電容老板造成,如果有試波器的話比較好修,如果沒有的話. ...

天啊!!我怕的就是這個。。。。。

我用電解電容併在SMD上,試圖看看能不能解決。。。。不過會上來問自然是沒有。。。

這台SMD電容一堆。。。。。。。示波器我有,有時間再試試看好了。。。。

网友:
這台印象中有發過實例換2個電容就好你搜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