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四段式電腦切換開關配線問題.....* * "....

楼主(2012-08-28):
上圖是小弟剛買的一個四段式的電惱控制開關
下圖是他的配線圖
他的配線回線說明
點亮順序:
一段:白
二段:紅
三段:白+黃
四段:紅+黃

想請問熟析的大大
如果我有三顆灯A B C要點
可以第一個迴路接ABC
第二個迴路接AB
第三個迴路接C
嗎?
這樣接會有什麼問題嗎?

要是不行的話...
要怎麼接才可以達到
有一個迴路亮一顆
有一個迴路亮兩顆
有一個迴路亮三顆
這樣的效果呢 0.0 =="?
[謝謝指教]

太星電腦控制開關_配線圖

太星電腦控制開關_配線圖

太星電腦控制開關

太星電腦控制開關

网友:
可參考下圖再思考如何運用...(註:0指沒電;1指有電)

网友A:
妳應該買三段式的電惱控制開關比較好用 不用開很多次  而且順序可以 3燈 2燈. 1燈

四段式的點亮順序:
一段:白
二段:紅
三段:白+黃
四段:紅+黃

白色 接 A.B兩燈   開第一段亮 A.B     兩燈

紅黃色接C燈        開第二段亮 C        一 燈

                         開第三段亮 A.B.C  三燈

                         開第四段亮 C        一 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妳應該買三段式的電惱控制開關比較好用 不用開很多次  而且順序可以 3燈 2燈. 1燈

四段式的點亮順序:

請問大大
您說的"...紅黃色接C燈 .."
紅黃兩個迴路接同一個燈泡

那當紅迴路開啟通電時...
會不會損壞到尚未通電的電腦控制開關黃色迴路控制呢?

网友:
deepcolor大大您好!!

白色不要接
紅色接A燈
黃色接B.C燈(並連)

一段:白---------不亮!
二段:紅------------亮A燈1顆
三段:白+黃---------亮B.C燈2顆
四段:紅+黃----------亮A.B.C燈3顆

這樣子的接法會變成有兩個不亮狀態(開關多開一次就好了)
變成5段循環:: 不亮----不亮----亮A燈1顆----亮B.C燈2顆--亮A.B.C燈3顆----不亮----不亮
請您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您說的"...紅黃色接C燈 .."
紅黃兩個迴路接同一個燈泡

放心吧 紅+黃是同一相電源  1+1=1  不會等於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 紅+黃是同一相電源  1+1=1  不會等於2

我不是怕電壓問題..

而是指當開啟第二段紅色迴路的時候
正常狀況下控制ic應該只有紅色迴路有通電
但此時黃紅色迴路接在一起
導致黃色線路也變成導通有電的狀態
這樣會不會讓控制IC混亂出狀況或是損壞呢?
這才是我比較擔心疑問的n_066|

网友:
請注意一下我貼的圖....圖中有2顆繼電器.控制IC只管繼電器的開關(12VDC)與電源開關的累加(就是段數),電源關閉則累加歸零.
第2段是上方的繼電器啟動,輸出腳位(PCB由上往下印刷7,6,5,4)為0,1,1,0.紅線(就是我圖中的白線)導通有電,但是黃線是開路(Ope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