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站這樣的配備會不會太舊

楼主(2012-08-28):
小弟有自行架設XOOPS網站,有安裝以下模組

有時候瀏覽有時會出現空白畫面,或者使用電子相簿的時候,
有時也會出現空白畫面,不然就是畫面開啟很慢

這樣的配備,是否需要升級,或者更換作業系統會有改善,謝謝

网友:
用LINUX系統會比較好!!

楼主:
效能差異有多大,如果很大的話,我會研究更換

网友:
用新製程的系統吧!
至少熱量跟電費會比較少些!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 loading 就可以了解了 ..

网友:
看到你這一篇讓我想起數年前創立這個論壇時,是用P3 800 + 512M RAM + 80G IDE 硬碟,裝上Fedora來運作的,一樣是運作的嚇嚇叫,hwj常常還拿這件事笑......,能用當然能用,但隨著人數越來越多,主機就變的常常故障。

講到這裡就要向大老lwang致敬了,應該是他實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捐贈一台刀鋒伺服器給我們使用,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的這台伺服器,大家這幾年用的很順利就是這台伺服器的功勞。

lwang老大!我看我無以為報,只好以身相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能差異有多大,如果很大的話,我會研究更換

不用圖形操作介面的話,天差地遠。。。。。

依你現在的電腦,差不多就拿50CC小綿羊跟747噴射機在尬車。如果是買現在最新的電腦裝windows跟文字介面的Linux跑伺服器的話,那差不多是拿保時捷跟F22在尬。還是沒得比啦!!

建議可以採用CentOS。。。。。

如果對文字指令不熟,會經歷一段痛苦成長期。

网友:
我現在準備拿小筆電跑CentOS 6.3.....................(效能應該滿夠,也省電)

网友:
我用Linux 200Mhz就跑的嚇嚇叫了
重點不是配備夠不夠用 而是你要拿它來做哪方面的使用
若只是個人使用 架個小型網站 那絕對夠用

网友:
不知Y達是用那個 http 軟體來架。

若是 Apache 的話,它有提供連結 Loading 的測試,你可試一下。

另外 Xoops 使用這些模模滿正常的,不會太多啦。

不過你的記憶體真的應該要加一些了,至少到 2GB 吧(若主機板支援的話)。

楼主:
cremaker大說的應該是ab -c 1000 -n 100000 http://localhost/index.php這個指令吧,等過兩天放假,半夜我來測試看看

楼主:
目前暫時沒辦法更換硬體,瀏覽電子相簿的時候最明顯,照片大約有近萬張,開啟慢,有時開出空白頁,伺服器CPU使用率很高,我想在暫時不更換硬體的情狀下,更換作業系統(Linux)是否會有改善,但又怕更換後改善不大,我想先用Linux圖形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