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是什麼扇熱墊片--(以了解)

楼主(2012-08-28):
請問筆電很多 顯示晶片或是北橋 上面都會有一扇熱墊片如圖..
這名稱是什麼!買得到嗎? 或是有什麼可取代的..甘恩..

网友A:
導熱矽膠墊?

但是看破裂面又不太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導熱矽膠墊?

但是看破裂面又不太像

我拍的這好像也不是導熱矽膠墊..

市面上不知買得到嗎? 好像都沒看過有人賣..都是扇熱銅片..

网友B:
是不是這個
http://www.superstick.com.tw/product_10.htm
玻纖布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這個
http://www.superstick.com.tw/product_10.htm
玻纖布 系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那請問大大們修筆電如顯示晶片或是北橋都只是用扇熱膏而已嗎?

那如中間像我拍的有一層墊片拿掉會有空係是如何填補的.....

還是都用原來的...

网友C:
矽膠片導熱用的
拍賣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矽膠片導熱用的
拍賣有賣

感謝大大們的回應..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129899605

感謝大大們的回應..以了解..看到

网友:
這個光華源達有賣,不貴,可以用很多台,
之前我拿到一台筆電很燙很會當,
卯起來把全機CPU.晶片組.硬碟等的矽膠導熱片全換掉,
之後熱還是熱,但不當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光華有賣,不貴,可以用很多台,
之前我拿到一台筆電很燙很會當,
卯起來把全機CPU.晶片組.硬碟等的矽膠導 ...

是呀...
最近有修幾台看到這墊片都以不堪使用所以才發問.....現在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光華有賣,不貴,可以用很多台,
之前我拿到一台筆電很燙很會當,
卯起來把全機CPU.晶片組.硬碟等的矽膠導 ...

好像不錯喔~~來換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呀...
最近有修幾台看到這墊片都以不堪使用所以才發問.....現在了了..

因為那台筆電很多年了,早期ASUS幫富士通代工的那款8"小型筆電,
拆機發現矽膠導熱片很明顯都變形甚至爛掉,跟您照片中的狀況一樣,
特別是硬碟部分,導致硬碟溫度過高熱當,原本只是想死馬當活馬醫,
沒想到修好了,還借朋友帶出國去使用.
舊筆電,維修時這部分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為那台筆電很多年了,早期ASUS幫富士通代工的那款8"小型筆電,
拆機發現矽膠導熱片很明顯都變形甚至爛掉, ...

感謝回應...又多了一個資訊...

之前都用原來的擠一擠繼續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又多了一個資訊...

之前都用原來的擠一擠繼續用

原來的貼合度以經變差了~散熱不好@@"
所以有動到後最好要換掉

另散熱片的等級也有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303127608

网友:
原來有分等級阿 PS2裡面主要晶片也用這個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的貼合度以經變差了~散熱不好@@"
所以有動到後最好要換掉

原本我也有只是單面的..厚度 1mm 的

現在知道了下回當然都應該換..   感謝提供資料

网友:
dear 大大
小弟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我之前電腦cpu太熱常當機
後來我拿了導熱係膠店換上,,結果可以散熱5-10度..
但最好的散熱方式還是以金屬片塗薄散熱膠直接接觸本體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F:
另外再教一個方法..
拿一個12V的小風扇對散熱口吹..
效果很好,唯一的缺點是太吵
5v的不大夠力...效果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再教一個方法..
拿一個12V的小風扇對散熱口吹..
效果很好,唯一的缺點是太吵

那教客戶這樣用筆電不就被笑死,出門都要帶一隻 12 V 的小風扇.

感謝回應

网友F:
對是不大方便,但是你可以改良散熱座裝在適當的位置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對是不大方便,但是你可以改良散熱座裝在適當的位置散熱

這是可治標而無法治本的方法..

感謝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