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3D

楼主(2012-08-28):
不過電,已拆開來看,電源板的 +12v +5v 都有正常 接上電後,會在高壓這邊聽到很小聲的 DA DA 聲音

网友:
善用您的電錶!

网友A:
抱歉!!  不知道是我看錯還是沒看懂???

你的陳述前後矛盾ㄋㄟ????

不過電,後面又接輸出電壓正常,

再接上電,高壓有異音???

那到底是不過電,還是輸出電壓是正常的,有其他故障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  不知道是我看錯還是沒看懂???

你的陳述前後矛盾ㄋㄟ????

我猜樓主的意思大概是----上電不開機,拆開後,pi板有12v、5v,並聽到da..da的聲音。

网友:
我覺得他是說"開不了機",然後拆了後量有5V/12V吧!!

楼主:
謝謝,5樓的大大說的對

网友:
您要問的是:開機無畫面,但量有5V、12V的電壓
-->Inverter是不是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