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E2231液晶電視

楼主(2012-08-28):
各位大大
        小弟目前的狀控是會開機一下下後閃亮閃亮,就是亮一下暗一下頻率大約一秒兩下

目前有拆開看電源部分並無爆開狀態,小弟會先從電源板的電容下手一顆一顆拆起來量測

如有經驗大大可以提供一下經驗 讓小弟學習謝謝

如有進度在上傳分祥

网友:
閃滅有週期性?
那是燈管或PI板有問題吧!

网友:
檢查電源板輸出是否會跟著跳動

网友A:
燈管是很重要的因素,燈管沒問題了,才來談PCB??

也就是說燈管確認是好的以後再來查高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燈管是很重要的因素,燈管沒問題了,才來談PCB??

也就是說燈管確認是好的以後再來查高壓!!   ...

應該買測燈管的工具,我有買喔!!~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指導 小弟先回去測試燈管 是否良好

狼大 這電源腳位圖 資料 可以指導一下嗎??

网友:
翻過來對照比較準確

网友:
搂上的大大說的是
先檢測燈管在往下測試
畢竟一步一步來檢測才是王道

网友:
這片p+i常有錫裂建議先補焊

楼主:
感謝指導  最近比較忙 回去補銲中
                如有進度再回報 謝謝

楼主:
大大
    小弟補錫完後一開機 果真可以了  但過了幾分鐘後 又開始了 暗一下 亮一下

是燈管壞掉嗎??

  PI電容 大顆的量測過了 沒壞 小的也量過電容值都差不多

這有兩組燈管 小弟拔一組燈管測試發現  亮一下就暗了  另一組也是這樣 不能獨立點亮

燈管壞掉的前兆 或要如判斷阿 請好心大大指點

网友:
你用什麼東西測燈管,如果用原來的PI版一組一組測當然點不亮

网友:
故障出現時的電壓如何

楼主:
盧大
      小弟用15吋的燈管 去做點亮動作也作 拔掉一組去開機 都是閃一下 燈就就滅了n_150|

网友:
1000賣我研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盧大
      小弟用15吋的燈管 去做點亮動作也作 拔掉一組去開機 都是閃一下 燈就就滅了 ...

這種P+I版要一次裝上4隻燈管來測才行,

只裝一支當然會因為輸出電流不平衡,導致過留保護啟動??

LCD內的燈管要用單一輸出的高壓板來測,或是專用的燈管測試器來點??

燈管確定沒問題了,再來查高壓版或電源部分??

楼主:
但目前有奇怪的事發生了  有時候開機一陣子約十分多就會閃爍

但這幾天有沒有做什麼事 只是拆拆裝裝 最近為啥不閃了

               這幾天一直開著燒機中 有進度再回報   感謝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