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TP-LINK SF1016 16PORT HUB維修

楼主(2012-08-28):
故障狀況:跳電後,電源燈不亮,不過電

型號

初步研判是電源板問題﹝完修後照片﹞

電源板樣貌

檢測結果為二次測電容爆漿,更換1000uf/16v*3
pwm ic UC3842故障  更換成UC3844
7腳VCC有並聯一顆電容,容質不足順便更換47uf/50v*1

完修

网友:
拍照片時若能對好焦聚,應該看起來會較好.

楼主:
沒錢買相機!手機將就拍

网友A:
記得前面有一台 DLINK 的機種,也是同樣的電源問題,不知這台使用幾年了?

另外,很多電容不良的電源,若沒重啟可能都還可正常運作,但重新開後(如這次跳電),才會出問題 >_<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錢買相機!手機將就拍

我說的是焦聚,與相機或手機無關,近距離時,若焦聚沒對好,相機拍出來也會失焦,我拿相機近拍時有時就會這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記得前面有一台 DLINK 的機種,也是同樣的電源問題,不知這台使用幾年了?

另外,很多電容不良的電源,若 ...

你說的是我之前貼的那篇吧.

D-Link DE-812TP 12 Ports 無法連線,所有的LED閃爍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637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是我之前貼的那篇吧.

D-Link DE-812TP 12 Ports 無法連線,所有的LED閃爍維修實例。

是的,還有其它的一些案例。
DLINK 很多失效的問題都在電源的電容 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