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TBF 是怎麼算出來的?

楼主(2012-08-29):
電子電路或零件我想大家都想用同樣的價格買到使用年限較久的産品。

於是很多電子産品,都有 MTBF 標示(像硬碟),它的意思是,平均故障間隔時間又稱平均無故障時間,英文全稱是“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很好奇的是,它是怎麼算出來的?

單一電子零件可能還好算,但一個電子産品有著成千上萬的零件?

像有些 LED 標示 30000 小時,該不會真的測個 3 萬小時吧?

感恩 ..

网友A:
以前在下學到的是,
那是加出來的.
以" LED 標示 30000 小時"舉例來說,並非一個LED點 30000 小時,而可能是300個LED點100小時,加起來就是30000小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下學到的是,
那是加出來的.
以" LED 標示 30000 小時"舉例來說,並非一個LED點 30000 小時,而可能是30 ...

這會不會不太客觀!!  以澡盆理論 設備 或是產品因為剛開始的故障較為頻繁需要調整,最後機台老化磨耗故障率升高,進入淘汰期...
  每一種零件在標準的特性條件下工作,它的壽命本來就長,把所有零件的壽命作平均會有一個理想值,這應該就是所謂的正常壽命,但是設計跟實際不不相同於是會有老化的實驗如增加環境的惡劣性 高溫 高壓 潮濕  持續不停止的運作或是增加電壓... 俄些好像都有一套品管理論和計算模式,以前我們的機器因為故障機率高,機器又多,所以可以統計各種機器的平均故障時間,甚至可以統計各模組的故障時間,作為改善的方向!!

网友A:
Antlu大所提到的應是CCS(連續動作)與ICAS(非連續動作)的差別.

MTBF本來就應該有這兩種,一般來說CCS條件比較嚴苛,所以會比較短,但是像日光燈,飛機,硬碟,CRT電視這些啟動時負荷較大的東西ICAS的MTBF會比較短.

請參考.

<注>
CCS vs ICAS

Continuous Commercial Service (CCS) covers applications involving continuous operation in which maximum dependability and long life are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s.

Intermittent Commercial and Amateur Service (ICAS) is defined as a service including the many applications where the transmitter design factors of minimum size, light weight and considerably increased power output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long tube life. In this service, life expectancy may be one-half that obtained in Continuous Commercial Ser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tlu大所提到的應是CCS(連續動作)與ICAS(非連續動作)的差別.

MTBF本來就應該有這兩種,一般來說CCS條件比 ...

IKURA 大:
   受教了!! 離開職場6年,這些觀念進步好多!!

网友:
=== 摘錄 http://www.linkwan.com/gb/tech/05110501.htm
產品的故障總數與壽命單位總數之比叫「故障率」(Failure rate),常用λ表示。例如正在運行中的100只硬碟,一年之內出了2次故障,則每個硬碟的故障率為0.02次/年。當產品的壽命服從指數分佈時,其故障率的倒數就叫做平均故障間隔時間(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簡稱MTBF。即:
MTBF=1/λ
MTBF 高達 120萬小時,保修 5年。120萬小時約為137年,並不是說該種硬碟每隻均能工作137年不出故障。由MTBF=1/λ可知λ=1/MTBF=1/137年,即該硬碟的平均年故障率約為0.7%,一年內,平均1000只硬碟有7只會出故障。

网友:
照CREMAKER大第一篇舉的例子  LED以30000小時MTBF來算
30000小時 /365(天) / 24 (小時) = 3.42465 年
λ= 1 / 3.42465 = 0.292

所以是,一年內 平均100只LED約有29顆故障

我一定是算錯了

网友:
軲狗一下:
LM-80 For ENERGY STAR : LED元件流明維持率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