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傳統 CRT電視,後端 AV 輸出影像變 "黑白"

楼主(2012-08-29):
如題,
是因為接 "AV擴接器" 後, 後端AV才變黑白...
前方AV正常....

网友:
以前拆過:S端子轉AV端子", 裏頭有個小電容器,將亮度與彩度信號分離或合併。
,我猜是: 彩度信號斷路 (或上述小電容壞了)。

資料擷取自網路: 亮度(黑白)、 彩度。
目前電視訊號端子可以分成三種主要的訊號
亮度(Y)、彩度(C)
彩度(C)又可以分為藍彩度(Cb/Pb)、紅彩度(Cr/Pr)。
Composite Video 基本上不叫 AV 端子
叫做複合端子才對
AV 端子全寫為 Audio and Video,是音效以及影像端子
裡面的訊號是 Y/C 亮度、彩度混合傳輸
缺點就是亮度彩度在同一條線上傳輸
就會產生干擾
或是無法分離完全的情況
發生串色的問題

S 端子全寫為 Separate
將亮度、彩度分為兩對線來傳輸
    (所以可以看見 S 端子裡面有四條線)
好處就是亮度、彩度有效分離傳輸以後
就可以減少干擾
得到更乾淨的畫質

楼主:
所以....應該從那邊下手 ?

网友:
AV擴接器的內部。貼個圖吧!
或許換個輸出或輸入孔,試試!

楼主:
sorry , 可能我沒有說清楚, 電視後端不接AV擴接器,
輸出還是.. 黑白的

网友:
joneslin168 大
後端 AV 輸出影像變 "黑白"!!! 這句...有點怪怪的喔~~~
是否電視影像出現為黑白画面?
如是的話...請檢查訊號交連電容....或晶體的偏壓電阻的阻值....
AV輸入前.後..訊號處理電路的電壓對照一下...或許會較快解決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