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2N-E無法開機,卡7F7D

楼主(2012-08-29):
大家好
手上有一片ASUS M2N-E主機板它的故障原因如下
1.開機電路故障,可觸發一次關機就不觸發,需把電源線才可觸發
量排針和紫線和綠線待機5v正常,當第二次不觸發量排針一樣待機正常
電壓綠紫線也是,但短接排針會跳變電壓但綠紫線不會
2.當可觸發可跑碼到c1會reset三次又繼續到7f7d就卡住無畫面
3.一段時間會發一長三短叫聲

目前小弟判斷是整合橋故障居多,目前是沒能力修和沒設備
想跟大家討論維修思路對不對,收尋一下大家似乎遇上很多這一片故障

開機電路IO及一些mos 都無明顯發燙,所以偏晶片故障居多

网友A:
一般來說,開機都怪怪的,我會嘗試換換看i/o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開機都怪怪的,我會嘗試換換看i/o晶片.......

它能觸發開機它有時也會一直reset,io我也懷疑過,但它會跑碼到7F7D就先排除它

因覺的io有問題因該不跑碼或沒法觸發機會,暫時排除它

网友B:
一長三  就是記憶體的問題 !!  (AMI BIOS)

你先用單一支確定是好的 RAM 下去試 !!

如果都不行 那也不排除 整合橋的問題 !!

用手壓壓看是不是有變化 !!

网友C:
這片都是 空焊 或是 合橋 MLCC短路 其他原因還沒遇過.
你可以先烤板 看看  1小時 如果恢復正常 就 不用搞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長三  就是記憶體的問題 !!  (AMI BIOS)

你先用單一支確定是好的 RAM 下去試 !!

jean大我有試過你說的方法
單一支ram四個插槽輪劉測都一樣
再換另單一支再四個插槽一樣殘念
試壓整合橋無便話一樣卡7F7D,c1地方reset三四次才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片都是 空焊 或是 合橋 MLCC短路 其他原因還沒遇過.
你可以先烤板 看看  1小時 如果恢復正常 就 不用搞囉 ...

carr大
我沒有回焊台和風槍
只是想說這麼驗證想法是對的,透過基本量測
來提升自己維修思維的百分度是正確而以

沒風槍和回焊台沒稿頭(不是靠這個吃飯沒買設備)

网友D:
這片機板整合晶片空焊機會大..無迴焊台..那就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片機板整合晶片空焊機會大..無迴焊台..那就送修吧!

已過保兩年多送修不划算

楼主:
額外請教一下大家IO晶片引腳問題
下圖中的68pin VBAT只的是綠線pwr on嗎?
還有這一個IT8716F-S的開機電路引腳有那幾個都接哪邊呢?
為何我沒看到SLP_S3#訊號腳呢?

我一直找不到IT8716F-S的datasheet只好用相近的IT8712f的圖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額外請教一下大家IO晶片引腳問題
下圖中的68pin VBAT只的是綠線pwr on嗎?
還有這一個IT8716F-S的開機電路引 ...

看錯了
這片的開機動作 power ON 有到 i/o 晶片 75腳...
啟動時 72 腳要會變高電位吧!
你說的 SLP_S3# 應該是I/O晶片 71 腳...
綠線 ATX_PWROK 是在 I/O 晶片 95腳
可是依你的症狀是整合橋空焊機率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過保兩年多送修不划算

給一般的維修公司不要送原廠...就便宜 .. 原廠應該都是 800 起跳吧! 一般的 應該500~600 就會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額外請教一下大家IO晶片引腳問題
下圖中的68pin VBAT只的是綠線pwr on嗎?
還有這一個IT8716F-S的開機電路引 ...

FYR

楼主:
引用 网友E:
FYR

請問大大你也到www.alldatasheet.com網站抓的嗎?
因不管我用google收尋或到alldatasheet它都會導到it8712f的部份,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給一般的維修公司不要送原廠...就便宜 .. 原廠應該都是 800 起跳吧! 一般的 應該500~600 就會修了. ...

主要自己想學習一下,是否能修好不是很大的重點,只是想學修中的過程學經驗

楼主:
除了OC大指導的部份請問還有遺漏是開機部份的引腳嗎?
OC大指導部份我已經先圈出囉~3Q OC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錯了
這片的開機動作 power ON 有到 i/o 晶片 75腳...
啟動時 72 腳要會變高電位吧!

主要先把io個引腳電壓確認正常,基本上就如大大說的整合橋問題囉
之前可開機就常常灌xp會籃底死囉

网友F:
一長3短聲,整合橋偵測不到顯卡??如可愛大說的,這片大部份是整合橋不良居多,我這裡還躺3片都是晶片上的電容燒掉XD..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長3短聲,整合橋偵測不到顯卡??如可愛大說的,這片大部份是整合橋不良居多,我這裡還躺3片都是晶片上的 ...

顯卡上的故障我也想過,換兩張顯卡都不會開~
一樣都卡7F7D,基本上因該快開機完成囉
差8085後段一些些碼而以

楼主:
今天把橋打開看一下外觀似乎有一些地方變色,電容實體大小比螞蟻還要小肉眼
看不出異常,電表探棒因該也很難量(探棒太租)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你也到www.alldatasheet.com網站抓的嗎?
因不管我用google收尋或到alldatasheet它都會導到it8712 ...

不是 , 對岸BBS下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 , 對岸BBS下載

可以分享那個bbs網站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顯卡上的故障我也想過,換兩張顯卡都不會開~
一樣都卡7F7D,基本上因該快開機完成囉
差8085後段一些些碼而 ...

這不會是顯卡問題囉,是nf570無法偵測顯卡,打nf570的各總線對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不會是顯卡問題囉,是nf570無法偵測顯卡,打nf570的各總線對地值

我每次量機板上的數據線或地址線的對地址常常發生一些引腳的阻值都會誤差10來歐母內
不知為何,我找一下我的pci-e假負載來量nl570這顆橋看看吧

但我相信一定有些值一樣一些誤差幾歐母
我是紅棒接地黑棒量數據引腳這樣操作因該沒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不會是顯卡問題囉,是nf570無法偵測顯卡,打nf570的各總線對地值

今天把Pci-e假負載量一下總線
下圖紅色圈出那個對地組值都落在292-294之間不知正常否
上面籃色都不導通為1

這樣看來似忽北整合橋是OK才對~這樣操作,正確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把Pci-e假負載量一下總線
下圖紅色圈出那個對地組值都落在292-294之間不知正常否
上面籃色都不導通為 ...

那cpu到橋的值呢?也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cpu到橋的值呢?也需查看看

OK!我在量一下~先休息一下~量總線傷眼看到眼睛脫窗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長3短聲,整合橋偵測不到顯卡??如可愛大說的,這片大部份是整合橋不良居多,我這裡還躺3片都是晶片上的 ...

請教 j 大,您是如何測得晶片上電容掛掉了,我也有1片m2m-e,但就是c1不斷跳變無嗶嗶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片都是 空焊 或是 合橋 MLCC短路 其他原因還沒遇過.
你可以先烤板 看看  1小時 如果恢復正常 就 不用搞囉 ...

那想請教可愛大,需用多少溫度烤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 j 大,您是如何測得晶片上電容掛掉了,我也有1片m2m-e,但就是c1不斷跳變無嗶嗶聲.......

我沒側拉~太小沒法測~比螞蟻還小根本沒法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想請教可愛大,需用多少溫度烤板呢......

看來這一片是asus爛板之一囉~故障機率那麼高~
我得也會再c1復為三次才繼續~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