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CPU用的散熱膏 or 散熱膠 or 導熱膏

楼主(2012-08-29):
最近發現Notebook 風扇會一直轉, 怕過熱電腦掛掉, 去了Asus 皇家一趟, 他們說原廠都是用膠狀的,
不是用膏狀的, 不知道大家建議用哪種好.......感謝!
ps: 目前用的是跟對岸買的Stars星牌導熱膏 DRG102......覺得效果不好....

查了露x 有幾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255240868
Arctic-Cooling MX-2 散熱膏 / 最佳導熱效能 / 4G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218831815
全新商品~美國原裝進口AS-5 頂級純銀散熱膏12g包裝
(含銀88%)不導電、散熱效能極佳

网友:
我還是偏向於CPU用品質好的散熱膏...
你不覺得膠狀的時間長久後會變硬化嗎?

网友A:
我用這個好多年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06712616

便宜又有效,

网友B:
原廠的相變散熱矽膠效果算不錯了,如需添購的話MX-4 AS-5也都算目前效能中上的,
然而…風扇會一直轉有可能是出風口灰塵堵住導致散熱不良,
可考慮用空壓機由風扇處向外吹向散熱鮨片,這部分得先確認解決,
不然換再好的散熱膏它還是會一直轉喔,供您參考,謝謝!

网友C:
風扇和散熱鰭片先確定沒有積灰塵,如果有,請清乾淨...
AS-5 CP值不算高,量少,而且價格高,很黏,不太好塗...
MX-4 CP值會高一點,價格比較便宜,也沒那麼黏,會比較好塗...
MX-2 比MX-4更好塗一點...

如果會常清理的話,以上都不推薦...
Y-500就很好用了...便宜又大碗....
溫度雖然會比AC的散熱膏多個2~3度,但看在那價格和份量上,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還是偏向於CPU用散熱膏...
你不覺得膠狀的時間長久後會變硬化嗎?

原廠是說他固化後, 整個與 CPU 密合, 會有比較好的散熱效果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這個好多年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06712616

嗯....THANKS,  我在問問賣家 看導熱系數k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的相變散熱矽膠效果算不錯了,如需添購的話MX-4 AS-5也都算目前效能中上的,
然而…風扇會一直轉有可能 ...

風扇部份是乾淨的, 原本去皇家是想讓他清理(之前自己也有清過), 他們說很乾淨......
原廠的相變散熱矽膠外面買得到嗎 ?
我本來想直接跟ASUS買, 結果他們不賣, 要送修花500元, 他們才會幫你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和散熱鰭片先確定沒有積灰塵,如果有,請清乾淨...
AS-5 CP值不算高,量少,而且價格高,很黏,不太好塗...
M ...

謝謝推薦....
風扇OK....
散熱鰭片是有氧化, 可以用水紗紙去把氧化層磨掉嗎 ?   呵
風扇都有常清理, 這台是 ASUS U5F, 原是用 T2300 後來升級成 T5500, 採用星牌的散熱膏(導熱係數>1.2w/mK)
忘了隔幾個月後, 就發覺風扇會一直轉不停.....

网友C:
導熱係數和熱組係數不是絕對...
這篇測試你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xbitlabs.com/articles ... erface-roundup.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導熱係數和熱組係數不是絕對...
這篇測試你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xbitlabs.com/articles/coolers/displ ...

這只是我個人使用後的感覺還是用好一點的散熱膏用.....也不見得是正確...
因一般筆電都是提來提去的難免都會震動,如果用固態是否以震動到開掉你都無法預測.
不然筆電的故障率為何那麼高,尤其是空焊..

感謝批評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只是我個人使用後的感覺還是用好一點的散熱膏用.....也不見得是正確...
因一般筆電都是提來提去的難免 ...

筆電故障高的原因我想應該和震動沒有太大的關係,
散熱做好一點的確對電子類的產品壽命會增長一點.....
另外還有一個方式,就是將發熱度降下來...
我自己的筆電就是用降壓方式讓溫度降下來...
T5600 原先待機溫度差不多都維持在6X度,滿載會破90度,溫度高的嚇人,
用過AS-5,MX-4,MX-2散熱膏,待機溫度有掉一點,但是差異都不大,差不多都還是維持在60度上下,
滿載沒變,三種散熱膏都一樣會破90度...
後來用了RMClock降壓,MX-4散熱膏,不用AS-5是因為AS-5真的很難塗.....
目前待機溫度維持在47~49,不會破50度,
滿載溫度約在75~77度左右...
用過Y-500,將上面溫度加個2度就差不多是Y-500的效果.....
所以我之所以會推荐Y-500,實在是因為溫度上的差異太小,但是價格上的差異太大,
考慮CP值,我一罐40g的Y-500只要180元,隨便亂七八糟的用都用不完,
和AS-5 3.5g 290元或是MX-4 4g 330元的價格相比,
真的不如乎略散熱膏的差異,改成降壓來達到降溫的效果比較實際....

楼主:
謝謝大家給的資訊......考慮買 Y-500, 兩種牌子選一個哩.....
全新 信韓Y-500散熱膏 40克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93513274
柏旭佳 Pro-Best Y500日本進口散熱膏40g Y-5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2677721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這個好多年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06712616

我也是用這個, 但是也不算便宜

网友:
1.可以看導熱係數..好的真的有差
2.用膠狀的話會拿不起來...會固化

网友:
原廠用固化原因很簡單就是方便,而且久了之後他不容易變質。

而用一般的散熱膏,因為他有油份,如果你買過大罐裝的,會發現
上面有一層油,而經過長時間使用,最後油份都蒸發掉,這時候散熱效果就很差...
所以一段時間後就要重新清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06712616
這個我也買過,還有一條大條的放在倉庫都沒用,那個放太久前面都是油份,
其實需要稍微攪拌一下比較好...

液化一定比固化的好,原廠的考量都是夠用就好,不會當機,不用到最佳。

(其實散熱膏這東西見仁見智,有的時候散熱器附送的比外面買的還要好..,這是我的心得)

网友:
本人推薦用膠狀的會比較好  (如果你不常拆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