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何謂 電容 ESR ???

楼主(2012-08-30):
等效串联電阻 ESR

等效串联电阻   EquivalentSeries Resistance

等效串联电阻(ESR)是一个单一的电阻值,它代表了所有的电容的欧姆损耗与电容相串联.
用于DC/DC开关稳压电源输入滤波电容器,因开关变换器是以脉冲形式向电源汲取电能,故滤波电容器中流过较大的高频电流,当电解电容器等效串联电阻(ESR)较大时,将产生较大损耗,导致电解电容器发热.而低ESR电解电容器则可明显减小纹波(特别是高频纹波)电流产生的发热. 电解电容器ESR较低,能有效地滤除开关稳压电源中的高频纹波和尖峰电压.
ESR的高低,与电容器的容量、电压、频率及温度…都有关,ESR要求越低越好.当额定电压固定时,容量愈大 ESR愈低.
当容量固定时,选用高额定电压的品种可以降低 ESR.
低频时ESR高,
高频时ESR低,
高温也会使ESR上升.

ESR的测量  ESR measurement

对于铝电解电容,是在25℃时测试在一个测量桥式电路中等效串联电路中的电阻值作为ESR的值,测量桥式电路用120Hz没有谐波含量最大AC信号电压为1Vrms没有正向偏置电压的电源来供电.

ESR的温度特性  ESR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s

ESR随温度的的增加而降低.
从25℃到限制的最高温度ESR大约降低35%到50%.
但是在限制的最低温度时ESR的增加超过10倍.
对于额定温度为-20℃或-40℃的电容,在-40℃时ESR的增加超过100倍.

ESR的频率特性  ESR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像DF一样,ESR随频率而变化.重写一次上面DF的公式,ESR可由下面的公式来模拟:

ESR=10,000(DFif) /2лfC+ESRhf

用ESR来表示,在低频时ESR随着频率的增加稳定的下降,
关电源的体积不断缩小,能量转换效率不断提高,使得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不断提高(从20kHz到500kHz,甚至达到1MHz以上),导致其输出部分的高频噪声加大,为了有效滤波,必须使用超低高频阻抗或低等效串联电阻(ESR)的电容器.

网友:
多謝eson0724提供好文,說到電容的ESR,就會想到ESR錶。

由於ESR錶具有自行輸出高頻訊號,並且以:"經過電容後,測試其ESR值"的特性,
因此被用來作為最方便的維修工具。

我們都知道,電子電路中,最容易出問題的元件就是電容,因此都先目測電容有沒有膨脹、
漏液,都沒有的話也會先拆電容下來測量,而ESR錶最大的好處就在於:

電容不用拆下來!!直接在電路板上就能測量!!
因此在維修人員的基本工具中,成了萬用電錶之外,最實用也最重要的維修利器。

网友:
使用low esr的好處有
1.溫度低
2.效率較好
3.ripple current較好
4.emi的話應該有幫助

网友:
可是LOW ESR電容好像比較貴,材料行大約可以貴個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