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1[Q7S3型] 維修完會有白色亮帶?

楼主(2012-08-30):
本來是有電源顯示但燈管點不亮
更換的零件
3A保險絲
C5707電晶體*4
FU9204N*2
換完之後燈管會亮
開機也有BENQ圖案
但無端端多了一條亮帶
是我有不小心壓到面板嗎

网友:
面板上FFC軟牌已經掉了...

网友:
正常換那些零件應該不至於搞到亮線才對,不過有亮線就難處理了
看到你的圖片似乎 已有拆開鐵框了

楼主:
感謝各位賜教 我想應該是沒救了
小弟就甘心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賜教 我想應該是沒救了
小弟就甘心ㄟ

你先把軟體接頭再仔細看看有沒有哪一個沒有接好或鬆動的

楼主:
已經變成白屏了 因為小弟是第一次修 把P+I 版修好我就已經"高潮了"

网友:
若是燈管部分先用點燈器試看看
應該就可以免拆鐵殼
而直接修P+I了

楼主:
恩恩 小弟知道了 結果燈管也是好的  點燈器←下次有修別台應該會考慮看看

网友:
一般維修除非真有必要,正常是不用動面板

网友:
以後要更注意~~小弟也成經更換燈管把面板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