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版上有無PLC這些軟體FXGPWIN 、 GPP 、 GX Developer

楼主(2012-08-30):
請教版上有無PLC這些軟體FXGPWIN 、 GPP 、 GX Developer
因為小弟最近想學PLC
而FXGPWIN 網路都是簡體~我灌下去都是亂碼!!
不知道版上有人可以提供軟體

网友A:
請用google 搜尋 SW8D5C-GPPW-E 或GX Develo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用google 搜尋 SW8D5C-GPPW-E 或GX Developer

先感謝!!用GOOGLE搜尋GX Developer滿多的~~但在找繁體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感謝!!用GOOGLE搜尋GX Developer滿多的~~但在找繁體中!

網路上的繁體版是先安裝英文版再安裝繁體中文化,所以先找英文版再找繁體中文化,建議是直接用英文版就好。

另外也可以用最新的iQ Works ,包含
MELSOFT Navigator   <系統管理軟體>
MELSOFT GX Works2<可程式控制器>
MELSOFT MT Works2<運動控制器>
MELSOFT GT Works3<GOT人機介面>

請參考以下網頁資料
http://www.setsuyo.com.tw/ftp/20 ... 4%20GX%20WORKS2.pdf

http://www.mitsubishi-automation ... mysoftware/demo.php

网友:
買大x帖以前常用的方法.

网友B:
我記得plc論壇 http://www.gpp-w.com/
plc天地網有  你去找找吧n_1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的繁體版是先安裝英文版再安裝繁體中文化,所以先找英文版再找繁體中文化,建議是直接用英文版就好 ...

感謝目前使用中
但有個問題
小弟為第一次接觸,上網購買PLC傳輸線與FX0N中古機

目前想測試PLC與傳輸線,程式如下

LD    X000

OUT  Y000

END

確定後燒入

使用FXGPWIN

跳出

PLC正在運作,無法寫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plc論壇 http://www.gpp-w.com/
plc天地網有  你去找找吧

小弟為第一次接觸,上網購買PLC傳輸線與FX0N中古機

目前想測試PLC與傳輸線,程式如下

LD    X000

OUT  Y000

END

確定後燒入

使用FXGPWIN

跳出

PLC正在運作,無法寫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目前使用中
但有個問題
小弟為第一次接觸,上網購買PLC傳輸線與FX0N中古機

1.請問有傳輸線的型號嗎?
2.請問FXGPWIN可以跟PLC連線嗎,軟體裡面有關連線的設定是否正確?
3.是用FXGPWIN免安裝版的嗎?
4.建議用GX Developer 8 版 或新版的 MELSOFT GX Works2
5.如何將程式從PC傳輸至PLC-以FXGPWIN為例http://www.vknow.com.tw/video/91 ... N%E7%82%BA%E4%BE%8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請問有傳輸線的型號嗎?
2.請問FXGPWIN可以跟PLC連線嗎,軟體裡面有關連線的設定是否正確?
3.是用FXGPW ...

FKS大已經另開一版請教中
新手請教FX0N 無法寫入(PLC正在運作,無法寫入)
http://bbs.pigoo.com/thread-40571-1-1.html
1..傳輸線網路購買~USB-SC09
2..應該有連線到,因為我可以讀取PLC以前的資料電路(中古品)
3..安裝版
4..這兩套不好找~GX Developer下載中但不知道能用嗎?
5..參考中~希望可以成功
請問大大對PLC熟嗎?我初學第一次接觸~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KS大已經另開一版請教中
新手請教FX0N 無法寫入(PLC正在運作,無法寫入)
http://bbs.pigoo.com/thread-4 ...

1.在"如何將程式從PC傳輸至PLC-以FXGPWIN為例"的網頁裡有詳細的解說,新型PLC大部分都可以線上修改,舊型PLC則需要改變PLC狀態,現在關鍵是你的PLC要從RUN改為STOP狀態,但是你的PLC選擇開關斷了,要把選擇開關修復才能下載程式了。
2.我對PLC算是初學者,工廠內有的PLC與HMI都要略懂一些,有些廠商不給你原始碼你只能備份無法修改,或者不告訴你如何修改,有些是編輯軟體無法取得,所以目前常修改的是西門子、三菱、BOT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如何將程式從PC傳輸至PLC-以FXGPWIN為例"的網頁裡有詳細的解說,新型PLC大部分都可以線上修改,舊型 ...

謝謝!!我先把選擇開關拆開修看看~~
但看來FKS大筆我懂很多~~我只是第一次摸到跟碰到~~因為想轉換跑道...
以後再請教您了!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