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2 畫面異常

楼主(2012-08-30):
狀況如下圖

這電視是親戚搬來給我研究的,
雖然畫面上的台詞說這是垃圾,
不過還是要發揮一下阻礙科技發展的精神.
讓垃圾變黃金,恩 ...變回電視~

小弟不是本科,也沒有基礎.
這幾天在板上爬了一些文,
本來不好意思發問,
因為半桶水的人還可以混一混略懂一二,
看了一堆基礎知識後發現,我的桶子裡只有幾滴口水的量,
無奈好奇心不只可以殺死一隻貓,
也已經殺死了我的幾根黑頭髮.

言歸正傳,
爬文看到相類似的畫面好像是T-Con故障,
手邊只有一隻簡單的數位三用電表,也不曉得可以做到怎樣的檢測,
所以就先做 Test Pattern

畫面還蠻有趣的
由左到右依序 藍 綠 紅 白 ,紅色明顯變橘黃了,
而且綠色 跟橘色的那個框  裡面感覺有蟲在動. 藍跟白不會

這兩張圖片的左邊 是圖原本應該有的樣子,右邊是畫面顯示的樣子,
很嚇人,也很有趣.

所以接下來,我應該要接著拆電視,然後取哪部分的內臟檢測?
請各位前輩們撥空指導, 謝謝!

网友A:
看起來這台要廢了!

网友:
沒有看到t-com的圖,也沒看到是那一塊面板

楼主:
抱歉,因為小弟手無扶雞之力,
所以要搬這螢幕還要別人幫忙.

面板型號 LTA320WT -L06  查了孤狗 是三星的面板

Tcon應該是這一塊沒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這台要廢了!

請問一下,
所以是面板故障嗎?

网友:
回收做公德

网友:
禾聯在保固期內,免費換新,過保,直接買新的。

网友:
沒有t-com上測量的電壓數據很難判斷哪裡壞

楼主:
保固內當然會請原廠維修,
已經過保固,所以淪為我的玩具了.

playart 大,
因為我不知道要量測哪裡,

爬到的文章上有寫要先量5V,但是板子上沒有5V的標示
只有板子右下角  VCC 3.3  2.5  1.8
沒有看到VREF
有在板子右上角看到 VREFL_L  VREFL_H  VREFU_L  VREFU_H

POL.OE.TP1.STH.STH-R.STV.STV-R.CKV.VSCM
VGL VGH  也都沒有

目前找到一樣可量測的
AVDD (VDA) =14.76
VGMA 1 =14.62
VGMA 2 =13.64
VGMA 3 =11.64
VGMA 4 =11.23
VGMA 5 =10.57
VGMA 6 =10.08
VGMA 7 =9.85
VGMA 8 =9.73
VGMA 9 =8.48
VGMA10=6.33
VGMA11=5.09
VGMA12=4.97
VGMA13=4.75
VGMA14=4.25
VGMA15=3.58
VGMA16=3.16
VGMA17=1.14
VGMA18=0.14

這樣有幫助嗎?

网友B:
OSD MENU畫面按出來一樣也是花花的嗎?

网友C:
先檢查週邊..
怕晶片出問題了..
不好買的到

网友D:
如果好運的話
換一塊(t com)
就可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 MENU畫面按出來一樣也是花花的嗎?

是的,HDMI 色差 VGA AV端子 都一樣的狀況,
OSD 字體看起來還清楚,但是圖示明顯有問題.
有試過回復原廠值,但是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檢查週邊..
怕晶片出問題了..
不好買的到

請問,周邊是指什麼位置呢?
因為我手邊只有電烙鐵,
沒有熱風槍(吹風機... 應該不行的吧)之類的工具,
所以換晶片也不可能.

但就是想知道,故障位置.
至少換板能用,那還是算完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好運的話
換一塊(t com)
就可以完修

所以wecan 大 ,是覺得T con 壞了?

因為先前爬文,
量測的VGMA值似乎都有異常,才會在Tcon上動手維修.

我量測的值,感覺是遞降的沒錯,這樣也是Tcon故障?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可能是,
前面的AD板送的訊號有問題,但是Tcon是正常的,
所以VGMA量測正常,但是 顯示是異常的?

有換板的打算,因為換晶片晶體對我來講難度太高
想先確定故障的點.

P.S  頭像好可愛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wecan 大 ,是覺得T con 壞了?

因為先前爬文,

量測的VGMA值似乎都有異常
但我覺的還算(正常)

但as 這個ic也不用換
穩壓ic 的供電方向
下去 找 可能會有(頭緒)
我看有沒有 幫助 文件
來去找找

楼主:
板子上沒見到寫AS的IC
有三個字快看不見的

大圖左邊中間 IC12
好像寫著7585AIL  (不確定  字不清楚)

大圖右邊上方IC15
寫著MAX9590 (這個應該可以肯定)

大圖右下中間那一顆IC17
寫著29150 (不確定 參考左右兩顆推測的)

有幫助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沒見到寫AS的IC
有三個字快看不見的

看一下  這個
T-COM 只要600元
含貨到付  690
建議 買一塊 試一試
我不是賣家
700元 可以修好一台)(電視)是不錯喔
純 建議  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  這個
T-COM 只要600元
含貨到付  690

wecan  大, 您太客氣了,我知道您不是賣家.
只是我翻來覆去看了好一下.
沒看到  什麼

我想您大概是想提供什麼連結吧,
我再爬爬文看看,如果不只Tcon故障.
我可能還要再去找AD主板.

其他文章中有看到"公板",
公板是可以適用所有液晶電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 您太客氣了,我知道您不是賣家.
只是我翻來覆去看了好一下.
沒看到  什麼

其他文章中有看到"公板",
公板是可以適用所有液晶電視嗎?

確實 有這個(物件)
如果你只是要(修好)這台電視
那就(將公板)錢   省下
先換(t-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wecan  大, 您太客氣了,我知道您不是賣家.
只是我翻來覆去看了好一下.
沒看到  什麼

後續如有問題
或已完修
也請回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後續如有問題
或已完修
也請回報一下

目前在等替換的Tcon板.
後續一定會上來報告.
謝謝 wecan 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在等替換的Tcon板.
後續一定會上來報告.
謝謝 wecan 大 ~

如更換 t com 可能就能完修喔

网友:
數據上看起來不像是t-con故障,畫面故障上又有些毛盾。還是先換新測試一下看結果。

网友:
現在已經很難得看到實事求是、打破砂鍋問到底的 DIY 者了~有這樣的維修實例看起來就很舒服~加油喔‧等待您的好消息‧

楼主:
其實我就是愛亂凸,這還是第一次凸這麼大的玩具.
以前只換過爆漿電容.然後成功被救回的比例3成

這幾天繼續在讀基本電學,發現很不好懂...
果然術業有專攻~努力中!

還沒拿到替換的Tcon(還是Tcom),
其實還有很多疑問,還希望到時候站上前輩能夠適時的幫一把.

謝謝~

楼主:
很開心拿到替換Tcon板,剛剛換上去.

恩,畫面還是一樣.
哈哈~
VGMA 量了一下,跟原本的板子差異約0.01~0.06V,
這下真的要按部就班來了.

有前輩可以告訴我,
如果要量電源,應該從哪裡下手?(5V  12V 要在哪裡量?)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開心拿到替換Tcon板,剛剛換上去.

恩,畫面還是一樣.

換上tcon是和第一張照片一樣嗎?
為何會轉為第二張,第三張的畫面?

楼主:
一樓的圖片都是還沒換Tcon拍的畫面,

第一張是實際播放影片的畫面,
第二張第三張是 test pattern的畫面.

換完Tcon後我沒有重新再拍過照片,
因為看起來還是一樣.並沒有變正常.
也就是說,問題點可能不是Tcon.

网友:
先前有遇過類似的問題(但是是友達的面板啦),結果是主機板問題(主處理晶片)補焊後有好,但後來撐不久,建議直接先用公板測看看比較保險。

网友E:
G大:
1.OSD MENU若正常--建議往A/D版內各DC->DC找問題!!
2.可附A/D板圖片供大家討論嗎?
3.預祝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G大:
1.OGS若正常--建議往A/D版內各DC->DC找問題!!
2.可附A/D板圖片供大家討論嗎?

p大,說來慚愧,您說的OGS是什麼,我並不懂.

目前拆開A/D,有點眼花撩亂.
我很想量DC,因為Input不對,後面就大亂了.
還是說,乾脆連電源也拆了,先從電源找起.

附上A/D板照片 (感覺跟別人的A/D板長得不太一樣)

上面有一片小板子,是DTV跟USB

拿掉DTV跟USB 小板

板子的右上

板子的左上

板子的右下

板子的左下

网友F:
請先檢查pin 21電壓為多少?

http://beyondinfinite.com/lcd/Library/Samsung/LTA320WT-L06.pdf
我參考的規格書看有沒有一樣

pin21  LVDS OPTION (Note 1)

比較穩當的方式還是透過其他設備去點這片面板確定有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就是愛亂凸,這還是第一次凸這麼大的玩具.
以前只換過爆漿電容.然後成功被救回的比例3成

要換主板
短訊連絡

网友:
引用 楼主:
p大,說來慚愧,您說的OGS是什麼,我並不懂.

目前拆開A/D,有點眼花撩亂.

G大:
應該是OSD MENU(非OGS)
若INPUT就不對-->那就先處理此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先檢查pin 21電壓為多少?

http://beyondinfinite.com/lcd/Library/Samsung/LTA320WT-L06.pdf

還蠻奇怪,LVDS 的線上 pin21是沒有線的

在Tcon上量pin21 電壓 3.28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蠻奇怪,LVDS 的線上 pin21是沒有線的

在Tcon上量pin21 電壓 3.28

你這塊主機板 我沒有
為甚麼 32 寸 用42的程式(很其怪)
說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塊主機板 我沒有
為甚麼 32 寸 用42的程式(很其怪)
說明一下

我也不清楚,
詢問的結果是.
在保固內因為HDMI輸入有問題,曾回原廠維修.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
詢問的結果是.
在保固內因為HDMI輸入有問題,曾回原廠維修.

那就是資料
流失

网友E:
G大:
T-CON到面板間屏線整理過了嗎?建議確認或換新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還蠻奇怪,LVDS 的線上 pin21是沒有線的

在Tcon上量pin21 電壓 3.28

PIN21 空接的情況下,應該不會有電壓...

基本上我懷疑這個LVDS的PIN接錯了,但是給的顏色資訊太少無法判斷

請自行由規格書上所標示的PIN腳位,以及LVDS訊號去判斷正確腳位吧

CLK+-確定是正確的,不然會沒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G大:
T-CON到面板間屏線整理過了嗎?建議確認或換新看看!!

p大, OSD Menu也是一樣的狀況,
所謂的整理,是指確認有沒有氧化之類的嗎?
因為Tcon到面板的線,是藏在面板裡面.
回家再來研究看看怎麼拆起來.
排線在Tcon這一端,看起來是沒有氧化的感覺.

也謝謝盧大,
畢竟大家都是隔空看問題,加上我又沒經驗,
說不定到有經驗的大大手裡,馬上就能確認問題點.

所以說,如果有花屏的狀況要從最末端檢查起,
我想從前端電源部分檢查,這順序其實是錯的.
學習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資料
流失

wecan 大,所謂資料流失.
是什麼意思?

因為親戚說法是,本來上午看還正常,
晚上打開電視就變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N21 空接的情況下,應該不會有電壓...

基本上我懷疑這個LVDS的PIN接錯了,但是給的顏色資訊太少無法判 ...

謝謝suneku 大提供 原廠的資料,
雖然我大部分都看不懂.

LVDS 線上pin21是沒有的
不過量Tcon板上pin21的位置是有電壓的

pin21  3.28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在誤差值內,
底下說明好像寫說3.3V

另外我量後面的Vin  電壓是4.83
這個好像應該是5V  對吧
有在誤差之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uneku 大提供 原廠的資料,
雖然我大部分都看不懂.

聽你的說明我大概知道了
Vin 5V沒錯
LVDS 由拉低PIN21 電壓做選擇
看來AD板有異常的可能性最高,送出錯誤的LVDS訊號,面板應該沒問題
看你能不能借到一個通用AD版去點它了

楼主:
沒想到為了檢查軟排線,拆開面板才發現裡面還有一塊板子.

晚上先把軟排線換掉,看看是不是軟排線的問題.
一般說的面板壞掉,是不是指圖上這塊板子壞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沒想到為了檢查軟排線,拆開面板才發現裡面還有一塊板子.

這裡如果不會不要亂動,如果亮帶或亮線就要報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裡如果不會不要亂動,如果亮帶或亮線就要報廢了

感謝提醒.

拆開看到上面有四條透明黃色的排線,
非常脆弱的感覺.當下就不敢亂動了.

原本的軟排比新的軟排左右各多約1mm,
為了對齊花了點功夫.

結論是,軟排應該沒問題.
看來應該是AD板了.

P.S  依各位前輩的經驗來說,LVDS線故障的機會高不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

拆開看到上面有四條透明黃色的排線,

我覺得是你說的四條黃色的問題比較大,你可以用手慢慢去壓壓看,看畫面有沒有變化,如果有,我是覺得不要再追下去了,那個要特殊機器才有辦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覺得是你說的四條黃色的問題比較大,你可以用手慢慢去壓壓看,看畫面有沒有變化,如果有,我是覺得不要 ...

盧大,我傻傻的先問一下.
除了電源那部分,還有點燈管的高壓那裡,
其他地方摸到應該不會被電,對吧?

謝謝您提供的測試方式,
我先找到壯丁幫我搬螢幕再來試試看.

网友:
只要你摸到正電跟負電所謂的人體短路都會被電,只是因為電壓的高低感受程度不一樣,你說的兩個地方都是高電壓所以感受會特別深

楼主:
謝謝盧大,
今天 壓透明黃色軟排,但是畫面感覺上還是一樣,看不出變化.
所以軟排這部分應該正常?

接下來要換AD板試試了.

楼主:
自己更新
今天去取回公板,晚上仔細想了一下線要怎麼接,
發覺其實不難. 簡單講  就是把對應的點,用線連上就是.

這台電視的AD板跟別人的長得不太一樣,仔細看32樓的圖就會看到,
沒有接Power 跟Tcon  之類的 插座.

那是因為,他底下還有一塊板子

所以,我現在裝AD公板的話,是不是就不用管這塊板子了.
把原本接在這上面的線拔起來,
換接到AD公板上去?

楼主:
哈哈~
終於修好啦,雖然現在很克難的用公板,鎖一顆螺絲在電視背面,
但畫面至少是正常了.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大大的協助,修好電視還蠻有成就感的.

再來就是找原本AD板的故障問題點了,
wecan 大有提供一個線索,(貼42吋貼紙的那個晶片)
因為晶片旁邊的線路太多,我的功力底子實在還沒有辦法弄懂,
所以只能慢慢來,一邊把基礎打好,一邊研究之前修理AD板的文章了.
而且,沒有示波器,要檢測AD板好像很不容易.

放個正常畫面給大家瞧瞧,真的是太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