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板和4支17" CCFL燈管,可調燈光亮度照明用的燈具.

楼主(2012-08-30):
高壓板和4支17" CCFL燈管,可調燈光亮度照明用的燈具.

當第一次看到Wish大說有CCFL燈管,而且很便宜,因為沒玩過,心裡就想要買來玩,剛好等到有買東西時,請烏骨雞學姐幫我準備,結果wish知道後,就說要我完成後貼出來,我都還不曉得怎麼用,他就在想教學文,真的很會利用機會,還好我原來就準備做好後要貼上來.

向烏骨雞學姐買的高壓板和CCFL燈管加外殼,目前已經可以使用,但是因為忘了買CCFL的延長線,所以無法真正固定,只先以綁帶固定而已.

可能大家都在瘋LED,所以有關CCFL的其它應用,資料並不多,目前我只是試出滿足我自己可以使用的範圍而已.

目前測試為:
1. 全新液晶螢幕四燈小口高壓板(H1)
2. Vcc : 9~12V.
3. 我用Vcc=12V,電流0.3~1.6A,這樣算來,要買12V/2A以上的Adapter較佳.
4. 若不調光時,調光腳可以不管它.
5. ON/OFF 之控制:
   a) 剛開始是以電源供應器,輸入5V和0V做為ON/OFF之控制.
   b) 後來改為以電阻10K+4.7K(4.7K接地)做分壓,中點再接入控制腳,輸入電壓為:2.88V~3.84V.
   c) 亮度的調整,剛開始試驗時,用了NE555的PWM,但是可能方法不對,所以不能調整,後來改用電阻分壓,並用電阻調壓的方式,試了幾種不同的方式後就成功了.

亮度目前可以達到我想要的需求.

剛開始我用一個12V/1.25A的Adapter做測試,結果被燒燬,後來改用一個1.5A
ON/OFF未加5V時,12V之電壓=12.248V.
ON/OFF加入5V時,12V之電壓=11.95V,而電流=1.64A.

前面的所有的電壓電流僅供參考而已,該用多少還是要自己去做測試.

▽ 約100cm的壓線板

▽ 用鋸子將壓線板鋸成兩半約50cm.

▽ 壓線板的底板,留待它用.

▽ 準備銼刀與細砂紙,將切邊磨平磨細.

▽ 已將切邊磨平磨細.

▽ 準備鑽孔和攻牙的工具,將壓線板鑽孔和攻牙,電鑽為一般的小電鑽.

▽ 另一角度拍攝的L型可延伸90度的固定架.

▽ L型可延伸90度的固定架,伸展為90度.

▽ L型可延伸90度的固定架,伸展為45度.

▽ L型可延伸90度的固定架,伸展為0度.

▽ 以綁帶固定高壓板.

▽ 調整CCFL燈管亮度和開關控制的板子.

▽ 12V/1.5A Adaptor

▽ 將CCFL燈管方向調整向前約45度.

▽ 將CCFL燈管方向調整與桌子平行.

▽ 將CCFL燈管方向調整向後約45度.

▽ 將CCFL燈管調整為低亮度,仍可啟動.

▽ 將CCFL燈管調整為中亮度.

▽ 將CCFL燈管調整為高亮度.

▽ 將CCFL燈管臨時固定.

▽ 調光的電源與開關的控制電源分開.

▽ 調光的電源與開關的控制電源混合.

全新液晶螢幕四燈小口高壓板(H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56460

高壓板連接線 6針對6針 長約30公分,30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85993

燈管延長線 小公對小母 長約12公分,8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85981

烏骨雞學姐的褔利社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63-1-1.html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出來討論.

网友A:
SCOTTWANG大:
    很棒喔!! 驅動電路超便宜!!
    燈管 新竹光復路一洋電子有賣 1隻100圓 2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
    很棒喔!! 驅動電路超便宜!!
    燈管 新竹光復路一洋電子有賣 1隻100圓 2燈管!! ...

阿乾大:
謝謝您的資訊.
2燈管怕亮度會不足,不然就是為了提高亮度,變成燈管會太熱.
而且我這個是180度都可以轉動, 包括立起來.

我也有想過用兩管的.

网友B:
謝謝s大的分享,看起來不會很父雜,我也想來做一支
請問燈管是跟烏骨雞學姐買的嗎
是那一種長度呢

网友C:
CCFL的紫外線會不會比較強呢?
忘記在哪邊看到(有可能也是站內),有人用CCFL更換家裡原本的日光燈具,結果照了會脫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FL的紫外線會不會比較強呢?
忘記在哪邊看到(有可能也是站內),有人用CCFL更換家裡原本的日光燈具,結果 ...

省電燈泡的紫外線也很強啊,所以最好離燈60cm以上,我自己在用省電燈泡也很少直照.
用CCFL燈管是照桌上的東西,不是照人,要照人的,還是日光燈較安全一些.
省電燈泡也不比日光燈省電啊,還是一大堆人在用,我也在用,但是部份想改為CCFL燈管.
所以不管用什麼,都要自己去注意.

CCFL燈管 防紫外線不傷眼.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 ... //20110513/33383215

CCFL液晶燈【LCD Lighting】 照明技術新知 -- 資料由工業技術研究院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提供
http://www.monix.com.tw/newpage/ ... %96%B0%E7%9F%A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s大的分享,看起來不會很父雜,我也想來做一支
請問燈管是跟烏骨雞學姐買的嗎
是那一種長度呢 ...

再重頭看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乾大:
謝謝您的資訊.
2燈管怕亮度會不足,不然就是為了提高亮度,變成燈管會太熱.

scottwang大:
  我沒有其他意思!! 他賣的是"下腳"只有燈管而已!! 因為我的小吧台需要小照明,所以就買了一隻燈管一的點亮器一共是 260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
  我沒有其他意思!! 他賣的是"下腳"只有燈管而已!! 因為我的小吧台需要小照明,所以就買了一 ...

阿乾大:
請問一下您說的 1隻100圓 2燈管,是含電源嗎?
而買了一隻燈管一的點亮器一共是 260圓,是一支燈管+點亮器共260元嗎?
您的燈管和點亮器,可以秀一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乾大:
請問一下您說的 1隻100圓 2燈管,是含電源嗎?
而買了一隻燈管一的點亮器一共是 260圓,是一支燈管+ ...

scottwang大;
  當然不含電源!!
長度 35公分 內含雙管

電源 12V輸入 雙管高壓輸出

小吧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
  當然不含電源!!
長度 35公分 內含雙管

謝謝啦.
那就是12V電源 + 高壓點亮器 + 雙燈管嗎?

高壓點亮器 + 雙燈管 = 260元嗎  ?
12V電源自行處理.
是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啦.
那就是12V電源 + 高壓點亮器 + 雙燈管嗎?

是的!! 我已經使用多年了,只是不常使用!!
他那邊貨不少,但是我認為 WISH大的板子真便宜,若直接把他接電阻就可以直接輸出了!! 應該也是2組的(還是4組)沒認真看!!

网友D:
DIY精神不错,不过有现成的方便又安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83793574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精神不错,不过有现成的方便又安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id=8379357405 ...

沒看到什麼啊?
有現成的可以旋轉180度CCFL檯燈,還可以90度立起來?

我也是用現成的高壓板,現成的CCFL燈管加蓋,只是燈罩和控制ON/OFF和調光部份要DIY.

上次麻煩烏骨雞學姐向你買的UT61E電容表,還蠻好的用.

网友E:
Scottwang大
▽ 調光的電源與開關的控制電源混合.
這張圖沒有VR2喔!
看了兩次才看出來n_146|

楼主:
引用 网友E:
Scottwang大
▽ 調光的電源與開關的控制電源混合.
這張圖沒有VR2喔!

第一張圖是我剛開始以5V試驗時用的,所以有5V,VR1,12V,VR2,假設你要用的話,只用12V就好了,不必管5V的部份.

第一張圖的控制較單純,第二張圖因為是混合控制,所以若更動一些電阻的數值,其中相關的兩種電壓都會變動,所以要很小心.
第二張圖因為只有用12V而已,所以只用VR1標示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05):
個人也推一下,實驗精神真的不錯,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