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P31-DS3L 零件詢問-以修好

楼主(2012-08-30):
問一下有的人這3處的零件 有缺哪幾樣
有部分氧化 掉了3顆~ 有線路圖 但沒編號 找不到 哪裡
有的大大麻煩 提供照片一下

网友:
網路上找的,不知道夠不夠清楚,大小 3xxx X 2xxx

网友:
可愛大:
        這片主機板手邊正好有一片,是能正常開機的~~

技嘉 GA-P31-DS3L

版本:

缺件位置

電路圖,不確定是不是你要的,提供參考~~

楼主:
感謝 JONH 大~麻煩 再幫我量一下~這4顆的組值~~板上用電表量就 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JONH 大~麻煩 再幫我量一下~這4顆的組值~~板上用電表量就 好~~

1&3 ---> 62.5甌
2     ---> 50甌
4     ---> 0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 ---> 62.5甌
2     ---> 50甌
4     ---> 0甌

非常感謝~ 剛剛對照~775針腳 只找到62 歐~2個~
謝謝 J大熱心的提供~感謝

网友B:
我的BIOS壞了
如果棄修BIOS是否可以拆下賣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BIOS壞了
如果棄修BIOS是否可以拆下賣我

抱歉 已經修好囉~CC~..

缺件*4  感謝大大提供 照片 組值
開機... mos 1 各 壞
型號
連~AL888 也壞  ALC883 代用

网友C:
john_avatar 非常熱心,有他的幫忙大都可以順利完修,讚!

好資料當然也要收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john_avatar 非常熱心,有他的幫忙大都可以順利完修,讚!

好資料當然也要收下來.......... ...

wooden大過獎了,剛好有資料,就提供協助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BIOS壞了
如果棄修BIOS是否可以拆下賣我

BIOS壞了!?是"軟"的壞!?還是"硬"的壞...........!?
"軟"的壞拆下重燒即可
"硬"的壞,買顆新的IC重燒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壞了!?是"軟"的壞!?還是"硬"的壞...........!?
"軟"的壞拆下重燒即可
"硬"的壞,買顆新的IC重燒即可 ...

開機顯示
Intel cpu ucode loading error
就卡住不動 應該就是BIOS 有問題
沒燒錄機 也沒燒過
想拆下 用GA-EP31-DS3L去重刷BIOS
不曉得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開機顯示
Intel cpu ucode loading error
就卡住不動 應該就是BIOS 有問題

你的主機板還能開機....那就表示還能救~~上技嘉官網下載BIOS Flash Utility及bios檔
用軟碟或隨身碟開機自行重刷,BIOS別下載最新版...
我能預測你接下來要問什麼問題...本問題與可愛大開版內容無關,就此打住...還有問題請爬論壇內文章,
或另開版詢問,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