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NC顯示器相關資料(徵求)

楼主(2012-08-30):
CNC顯示器相關資料
kf-m7099h
那兒可代購到9ety22 9" Monochrome CRT Tube ( samsung monitors 9ETY22 Monochrome CRT Tube)到臺灣

kf-m7099不知道是DMA還是CGA規格,查有用RGB Sync to VGA Converter (GBS 8219 video converter RGB Sync to VGA Converter) 有誰用過Converter到VGA-LCD的給個意見

PS:因CNC有多臺9"CRT慢慢的老化,嚴重烙印要逐步換新CRT或改LCD,其他工作正常

网友A:
9''单色屏幕TR-9DK1电源板输入24V输出11V到

  主电路中,电源板IC:MB3759 15脚,16脚比较

  输入端内部电路异常造成无法起动主电路电源,

  让15脚空出电源输出正常。

  9''单色屏幕KF-M7099亮度无法调节,查出D508:2CN1B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单色屏幕TR-9DK1电源板输入24V输出11V到

謝謝提供這些資訊

网友:
有可能找到收銀機用的單色vga映管替代
或監視器映管我還有幾個庫存
關於cga轉vga lcd 我有試過15.75khz 沒成功 手上還有兩種可借您試

网友:
CNC 顯示器的"視訊規格"有相當多種類型MGA,CGA,EGA,VGA等等還有非標準規格信號,外型除CRT外也有電漿型,目前大都朝LCD發展,或許可連絡高雄市群銳科技企業有限公司(07-3853017),該公司有提供CRT改 LCD技術諮詢與服務.

网友:
我之前有幫別人更換過CNC Monitor,是使用視頻轉換器搭配LCD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