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 驅動 MOS 的IC 可否替代 ???<已瞭解>

楼主(2012-08-30):
主機板上的驅動 mos ic ADP3110 是否 可用 ADP3110A 替代 !!

資料手冊看起來好像都一樣 , 不知有哪不同 ??

請站上大大指導一下 !!!

网友A:
我比較起來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起來也差不多.

它的規格很多 !!
還有 adp3110 AKRZ  .... 等 !!
但看起來好像都一樣 !!

网友A:
ADP3110A後面的英文主要是區分封裝(SO-8或DFN8)和整捲/一條的數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P3110A後面的英文主要是區分封裝(SO-8或DFN8)和整捲/一條的數量.

像 ADP3110 是 so-8 的 !!
那 ADP3110AKRZ 也是 SO-8  的 !!

出了那麼多規格 , 也不針對不同加以解釋一下 !!!

或許是我英文程度太差了 !!!

网友:
這類驅動MOS的IC  比的多半是 驅動能力
以這種ic 的 觀點  他在驅動MOS的GS  的CGS

請注意到  HIGH/LOW SIDE DRIVER 這幾項 特性參數
CLOAD = 3.0 nF         指MOS的GS  的CGS

Output Resistance 輸出阻抗越低  (指電流 推出/吸入的能力越強)
因此Transition Times 速度也跟著提升
進而減少 MOS開關損耗

比較之下 ADP3110A 勝過ADP3110
(  以 ON-SEMI  ADP3110A  V.S. Analog Device ADP3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