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W185 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2-08-30):
各位大大好~小弟來此請教技術問題
目前手頭上一台HP W185 LCD 開機都無電源反應
拆開檢視也無明顯故障~
上電測試5V輸出也無~
請問有大大碰過類似狀況嗎??

電源版全圖

電源版全圖

网友A:
沒有測試數據 純看圖說故事
1:先量測家電進來黑色圓圈圈保險絲有無燒斷
2:若保險絲沒燒斷 量測高壓電容有無150-160v 電壓(綠色大大那一顆)
3:光藕合後面那顆灰色長方型 看起來像保險絲也量一下
一次側 電晶體 拆下來量一下
ps:背面是否也能拍張照片,電子元件 單看外觀不能判斷好壞 量一下吧
目前就想到這些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測試數據 純看圖說故事
1:先量測家電進來黑色圓圈圈保險絲有無燒斷
2:若保險絲沒燒斷 量測高壓電容有 ...

感謝夜鷹大回復~
1.黑色圓型保險絲沒斷~
2.這個我有障礙...他耐壓式450V
3.光偶合已換過~
4.一次側那顆是稽納~也換過了...
5.灰色長方形C812那顆是電容~編號為183J100
目前以上報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夜鷹大回復~
1.黑色圓型保險絲沒斷~
2.這個我有障礙...他耐壓式450V

耐壓式450V
放心電表轉到DC
不會出現大問題的啦!
這樣才知道有沒有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壓式450V
放心電表轉到DC
不會出現大問題的啦!

感謝大大加持~
小弟剛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一刻~
結果是~無反應~正反都無!!
是D801還是C801呢@@~

网友B:
大電容無反應??
這個要不要先拆下來良看看還有沒有容質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無反應??
這個要不要先拆下來良看看還有沒有容質呢?

b大 …大電容無電壓…不是它的問題,是在它之前的電路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b大 …大電容無電壓…不是它的問題,是在它之前的電路有問題…

真的該打屁屁了
我的死穴就是電源版啦!
該去POWER版區補習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夜鷹大回復~
1.黑色圓型保險絲沒斷~
2.這個我有障礙...他耐壓式450V

樓主……小弟多言一問…

請問橋式整流的交流端是否有交流110 v ?

网友D:
大電容無電壓
請往AC110V進來說方向找問題
橋式整流或是熱電偶確認一下
還是電路有空焊的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小弟多言一問…

請問橋式整流的交流端是否有交流110 v ?

這...
上電測試是小弟的死穴.....
可能是以前實習課放炮太多~
留下了陰影.........
請教~
若上電測試~橋式整流正常應有110V電壓~是否正確~
感謝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電容無電壓
請往AC110V進來說方向找問題
橋式整流或是熱電偶確認一下

大大安安~
請教您說的熱電偶是.....@@~
綠色?藍色?
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
上電測試是小弟的死穴.....
可能是以前實習課放炮太多~

樓主……這個問題…

請善用本站"搜尋功能",就有您要的知識 !

這次小弟幫您找,下次請您自己找 怎麼測量橋式整流器的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這個問題…

請善用本站"搜尋功能",就有您要的知識 !

抱歉啦~
原件上也有標示~
只是再向大大您確認一下而已~
感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啦~
原件上也有標示~
只是再向大大您確認一下而已~

樓主…不用客氣,沒事的…

祝您維修順利,早日完修 !

网友E:
大電容沒電壓
pfc那裡出問題了, pfc ic & pfc mosfet看一下有沒有掛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安安~
請教您說的熱電偶是.....@@~
綠色?藍色?

是綠色扁扁的那一顆
AC110V進來1線是過保險絲另1線是這綠扁的零件
拍謝~正確名稱應該不是熱電偶,我一時想不起來~SORRY!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綠色扁扁的那一顆
AC110V進來1線是過保險絲另1線是這綠扁的零件
拍謝~正確名稱應該不是熱電偶,我一時想 ...

熱敏電阻…

网友F:
這種故障一般稱為一次測高壓區問題或是EMI電源保護動作
如下圖所示參考:

EMI故障?

EMI故障?

如只是熱敏電阻更換後即OK~較正常
如是保險絲燒毀表示內部二次測(低壓供電)依舊有問題
更換後再研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電容沒電壓
pfc那裡出問題了, pfc ic & pfc mosfet看一下有沒有掛了

感謝大大~還在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熱敏電阻…

感謝回復~
這顆雙腳阻值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故障一般稱為一次測高壓區問題或是EMI電源保護動作
如下圖所示參考:

這....
專業喔~有點像老師解題~
1.EMI我是否可稱他為"電源輸入保護前端"@@
2.這我用斷電測試~上電測試會怕怕....
3.濾波線圈有導通
4.請問白圈處~橘色那顆RV801應該是??
請教大大~藍色四方形那顆是否為繼電器~這顆是否也有可能??
後續再報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