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機型:KLV-40D300A (畫面異常)

楼主(2012-08-30):
常看到論壇說到SONY面板常掛點!
Sony 機型:KLV-40D300A (畫面異常)
畫面出現數條寬約5~10公分的縱向淺色光帶

請問這畫面是SONY通病,面板買單了嗎?

网友A:
面板掛點。
手頭上有2台情行一樣,之前有比這更誇張的。通通一樣,不定時出現或持續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掛點。
手頭上有2台情行一樣,之前有比這更誇張的。通通一樣,不定時出現或持續出現。

感謝linshyu大的指教
我也瀏覽過版上蠻多SONY的液晶電視求助
只要出現面板異常好像大部分面板買單!

SONY真的是蠻厲害的腳色啊...

网友A:
這片40" 面板是S-LCD生產的畫質還不差,但面板真的不耐操
這型常見的面板故障形態就有數種,真的便宜貨與高等貨差不多。
雖然國產面板也常壞,起碼故障部位都還可修,不致於到要換面板一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40" 面板是S-LCD生產的畫質還不差,但面板真的不耐操
這型常見的面板故障形態就有數種,真的便宜貨與高 ...

這種換面板的品牌真不敢領教
尤其現在新機種越來越便宜
要換良品面板根本不划算的感覺!

只能說SONY太厲害了

開始懷念國產的品質
雖然3年一到就掛點!
不過壞在可修地方還蠻有良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40" 面板是S-LCD生產的畫質還不差,但面板真的不耐操
這型常見的面板故障形態就有數種,真的便宜貨與高 ...

linshyu大
不知道您之後如何處理這兩台異常的電視呢?
擺倉庫??還是殺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shyu大
不知道您之後如何處理這兩台異常的電視呢?
擺倉庫??還是殺肉呢? ...

殺肉、不必了。 每一台都是面板,都沒機會當殺肉用。
一台擺倉庫長灰塵一台當展示兼測試實驗用機,每次都告訴客人機器內部架構及面板是如何故障的。
這台面板有6片掛在玻璃間的軟排就是元凶,我也想找到關鍵點或方法可醫治這雜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殺肉、不必了。 每一台都是面板,都沒機會當殺肉用。
一台擺倉庫長灰塵一台當展示兼測試實驗用機,每次 ...

還會告訴客人機器內部架構及面板是如何故障
那也太佛心了
只能說SONY比國產還狠啊

网友:
如果有會修手機的朋友,修換軟排有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換面板的品牌真不敢領教
尤其現在新機種越來越便宜
要換良品面板根本不划算的感覺!

搞不好是國產故意算好壽命,保固期一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