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液晶不開機問題

楼主(2012-08-31):
主機板

主機板

電源板

電源板
聯碩DK-L32 液晶電視電源板5VS正常,開機BS繳三用表DC2.5檔稍微抖動.電源燈由紅轉綠又轉紅.其餘電壓皆無輸出.電源板更換新品過.可確定電源無問題!請教各為前被這台該如何下手!謝謝!

网友:
我只能這樣幫你啦!
貼圖上來好讓會的朋友判斷...........

网友:
可以先把背光電源拔除再試

网友:
主機板故障!!!

楼主:
背光電源已拔除..還是一樣不開機...BS腳空接測量還是稍微抖動無電壓輸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背光電源已拔除..還是一樣不開機...BS腳空接測量還是稍微抖動無電壓輸出

現在進度如何
可以說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進度如何
可以說明一下

主板背面主IC位置銅箔焊錫是乎有鼓起....不知該如何處理..還是要換主板ㄌ吧!

网友:
建議你
文字請依照句子內容選取正確文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背面主IC位置銅箔焊錫是乎有鼓起....不知該如何處理..還是要換主板ㄌ吧!

網路上有看見
這塊(主機板)大約
1000元 上下
您可以 看看 再作決定
IC位置銅箔焊錫是乎有鼓起
這不知能救否  不敢斷定 所以建議(換板)
大家只能憑(文字說明)無法明確斷定 何物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背面主IC位置銅箔焊錫是乎有鼓起....不知該如何處理..還是要換主板ㄌ吧!

可以把鼓起狀況拍照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鼓起狀況拍照參考嗎?

网友:
那坨是錫!

网友:
無關<這是正常>

网友:
加油..加油,....我真的無言

网友:
如果你在高雄我有2塊板可借你試試看

网友:
b大:
請先將電源板各電壓確認 & 處理好!!

网友:
聯碩的主板我遇到的都很少會壞的說.
一般是電源壞比較多.
有一大部份我都用聯碩的機器改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