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變壓器輸出電壓是可變的,為什麼? 可以代用嗎?

楼主(2012-08-31):
有些變壓器,輸出電壓不是固定3v 5v 9v, 而是介於4.4v~5.7v、5.5v~6.7v,

請問4.4v~5.7v這種區間控制,是如何做到的?
為何能固定750ma電流輸出?
為何有的空載4.4v,  但另一顆5.5~6.7 空載卻是6.3?
這種手機充電器是專為充電池用的嗎?

网友A:
把迴授輸出固定電阻換成可變電阻調整即可改變輸出電壓,但要注意整體設計能否負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迴授輸出固定電阻換成可變電阻調整即可改變輸出電壓,但要注意整體設計能否負荷 ...

請問迴授電阻是大瓦數電阻還是小型貼片電阻呢?

電阻可能的要位置如何判定?

這種變壓器背面是用光藕合器來傳遞高壓-低壓兩區的匹扯迅號嗎?

网友A:
一般adapter都是做smd電阻,你仔細看那裡分壓2.5v,在光耦合器旁...
同理是利用光偶合器做一次側二次側隔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adapter都是做smd電阻,你仔細看那裡分壓2.5v,在光耦合器旁...
同理是利用光偶合器做一次側二次側隔離的 ...

待會兒來試看看。

另請教, 很多顆不同廠牌都是750MA~800MA MAX,請問這是零件輸出的標準上限嗎?
或者傳統手機的普遍耐電流上限都是750,變壓器會加上限流電阻以便符合750ma?

网友A:
這要看他變壓器(怕飽和)和mosfet&sckey設計的Margin如果設計上預留Margin原則上你電壓做小調整是
OK的但如果做大幅度的調整應該用久了會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要看他變壓器(怕飽和)和mosfet&sckey設計的Margin如果設計上預留Margin原則上你電壓做小調整是
OK的但如 ...

試了一下,光耦旁有102及470電阻各一。
102的一端有1.11v電壓,但470兩端沒有電壓。
這情況2.5v改為1.11v嗎? 或是設計有不同?
(隔空抓藥有點難猜)
thank you.1

网友A:
光耦合器有三隻腳..在電路圖上來看你去量中間那隻腳的電壓...看是那組分壓電阻所供應的...
就是那一個了...
另外你可以看是不是經由輸出分壓的...如果那一組是接到輸出應該不會錯...
你看一下下面第二張圖光耦合器中間那點就是調整那邊
不會cut圖不然就貼給你看
solution.eccn.com/solution_2011083010115395.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合器有三隻腳..在電路圖上來看你去量中間那隻腳的電壓...看是那組分壓電阻所供應的...
就是那一個了... ...

瞭解,晚上回去馬上再試看看。
感恩。

网友:
不要一次調太大..慢慢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