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方法讓在惡劣環境下的螺絲不生鏽嗎?

楼主(2012-08-31):
時常在工作場所換保護電譯和無熔絲斷路器等等..時時常遇到生鏽到拔不掉的螺絲..有捨麼方式可以不讓他生鏽嗎?有時為了一顆螺絲要浪費整組電譯..

网友:
換白鐵材質的螺絲....還有我在安裝時會在接點(鎖電線的地方)抹點凡士林(有時比較懶會噴黃油充數)

楼主:
我有想過換白鐵材質的螺絲--會不會導電度變差--抹凡士林這個方式感覺不錯--我會試試看--我爸會塗油--似乎效果不好..

网友:
螺絲只負責固定端子而已,因此螺絲跟螺絲上的壓板才用便宜的電鍍鐵螺絲,導體是在下面那片鎖螺絲的銅墊...
另,凡士林比較耐候(撐較久,但是要用手抹,麻煩),而黃油則方便(噴罐)但建議每年重噴.

网友:
1.將箱體密封 放入防銹劑
2.改用螺絲材質

网友:
1. 在螺絲鎖上之前先點入一點油,螺絲和螺絲孔都要有油,但不必太多.
2. 再用螺絲膠將螺絲密封起來.
3. 不怕麻煩的話,用熱熔膠也可以.
4. 怕螺絲下的墊片生鏽的話,也用螺絲膠或熱熔膠密封起來.

网友:
記得以前一些供電設備都是用 “銅” 螺絲的。
可能是因為成本問題,所以就用其它螺絲代替。

楼主:
沒有接觸過螺絲膠-又多認識一樣工具-
剛剛去查一下--螺絲膠好像有"固定"功能--
使螺絲不鬆動--相對的就是和生鏽一樣難拆--是不是ㄋ---?

网友:
白鐵螺絲和一般螺絲成本至少差個 5  倍。
一些淨水設備為了成本也是用一般螺絲,想想生鏽了,牙都沒了,修理都很難拆下來 >_<

网友:
用紅單漆

网友A:
真佩服各位的工法
保護電譯和無熔絲斷路器都是會產生溫度&火花的東西
竟然會使用 黃油 凡士林 來做為防銹材質
建議還是使用防潮型的配電箱較為保險
不然就要依實際狀況更換新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想過換白鐵材質的螺絲--會不會導電度變差--抹凡士林這個方式感覺不錯--我會試試看--我爸會塗油--似乎效 ...

導電接觸面在於螺絲下的銅板,上面螺絲只在於施力讓電線與銅板接觸緊密,換不鏽鋼或銅螺絲比較優,只怕不好找,要費些時間。

网友:
剛剛又想到一個方法,高階端子頭,都會套一個紅或黑的軟質塑膠帽,來防止表面氧化,如能找到商家,套上應該也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接觸過螺絲膠-又多認識一樣工具-
剛剛去查一下--螺絲膠好像有"固定"功能--
使螺絲不鬆動--相對的就是和 ...

螺絲膠是專為固定螺絲而開發的產品,很好拆掉,你把它想成一般醬糊硬化就是了.
重點在若是高電流的地方是否會有問題,只能試試才知道.

网友:
凡士林 性質
熔點         70-80 °C ((ASTM D 127))
沸點         322 °C
密度         0.84
折射率         n20/D 1.45
閃點         198 °C
form         extra-low viscosity
color         white
穩定性        Stable. Combustible. Incompatible with strong oxidizing agents.

凡士林 用途與合成方法

鑑別試驗
溶解度 不溶於水,易溶於二氧化碳,溶於乙醚和己烷(OT-42)。
毒性
可安全用於食品(FDA,§172.880,2000)。
ADI尚未規定(FAO/WHO,2001)。
使用限量        焙烤食品0.15%;糖果0.2%;脫水果蔬0.02%;固體蛋白0.1%(FDA,§172.880,2000)。
食品添加劑最大允許使用量最大允許殘留量標準
添加劑中文名稱        允許使用該種添加劑的食品中文名稱        添加劑功能        最大允許使用量(g/kg)        最大允許殘留量(g/kg)
凡士林        食品        食品工業用加工助劑        /        食品工業用加工助劑一般應在製成最後成品之前出去,有規定食品中殘留量的除外
化學性質         白色至帶黃色或淡琥珀色的半固體油脂狀物。薄層狀時透明,微有螢光。不溶於水,幾乎不溶於冷的或熱的乙醇和冷的無水乙醇中。溶於乙醚、己烷和大多數揮發或不揮發性油;易溶於苯、二硫化碳、氯仿和松節油。
用途         消泡劑;潤滑劑;脫膜劑;保護塗層。
用途         用於醫藥,也可用於密封和潤滑,還用於護膚膏霜、髮蠟髮乳、唇膏等各類化妝產品中
用途         用於機械設備、金屬物品及零件的防腐,也可在溫度不高及負荷不大的機械減磨部位作潤滑脂使用
用途         用於藥膏的原料和化妝品的原料
生產方法         石油殘油經硫酸和白土精製而成的半固體混合物。

网友A:
導線都會因電流而發熱了
更何況是電磁接觸器的接點&NFB的接點
等哪一天接點溫度過高發生意外
看這責任要誰來擔

業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用凡士林or黃油來當電氣防鏽劑
不會發熱的固定接點,或許還可以這麼做
LZ說的是會發熱,且會有火花出現的東西,怎能這樣子做勒

网友:
我只能說這是我所知道的土方法....真的(也是老闆不想多出錢,我能找到倒貼最少的暫解).
很久很久以前...如果物主肯出錢的話我甚至連配線都想建議他抽換掉(但是無奈我也是領薪水的)...
當然塗油不是上厚厚一層,只是在完工後在接點上,用抹布沾點擦上去,油膜而已,只希望它能撐久一點,下一個人來換它時不會邊換邊XXOO...
塗紅丹太明顯了...絕緣漆...沒試過,我不喜歡漆類的味道.而且我也怕因此接觸不良.
換銅螺絲,換過但是鎖的時侯大力點容易鎖斷,而且當時只買到外六角,得再準備套筒.
用過最貴的是銅鍍銀跟銅鍍金的螺絲(無線跟真空鍍膜機子上的),鎖斷一支就要少賺2~3千,還要自己去反攻退出來...

网友:
可試試銅質防卡劑 LOCTITE C5-A 或 Permatex 31163,可耐溫到982度C,汽車排氣管螺絲及含氧感知器的螺牙鎖上時都要塗這種防卡劑以防下次拆斷掉

网友:
你們有聽過高壓絕緣油嗎 ?
有在修CRT電視的人對它因該不陌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導線都會因電流而發熱了
更何況是電磁接觸器的接點&NFB的接點
等哪一天接點溫度過高發生意外

+1

電氣類絕對不能和油脂類的可燃物共存,尤其是在電力輸送的迴路上,如果這樣用無異是找死,很容易發生火災的,如果發生火災誰要負責!?

基於工安,即使再耐高溫,油脂類還是易然物,是不能使用於有火花(電弧)的設備和場所的。
所以要防潮防鏽,一般的處理就像雄大說的,使用防潮箱,或放置防濕材料並定期更換。

网友:
最好方法是將鐵的螺絲換成不鏽的白鐵螺絲。

网友:
冷凍材料行賣的瀝青膠帶(一捲台幣200以內)一般的接點防護效果不錯可試試.....詳細適用範圍這要請教材料行

我之前接觸過做冷凍的師父二十幾年來都是用它來做接點螺絲的防護,但僅限於如圖二紅色標示的類似位置

CORK TAPE一般俗稱黑膠帶或瀝青膠帶,原是作為冷凍空調設備絕熱、保溫,避免空氣中的水汽凝結在冷凍空調管路上,但又因材質具高阻尼、質量大、低黏度等特性,也有人拿來黏在音響器材內降低共振,或者貼在喇叭音箱裡加強結構、吸音調音等,是很簡單的DIY音響、喇叭改造法。

圖一

圖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佩服各位的工法
保護電譯和無熔絲斷路器都是會產生溫度&火花的東西
竟然會使用 黃油 凡士林 來做為防銹材 ...

東西已經設置了一段時間,要再建議更換防潮型配電箱的話大概很容易被誤會想多賺錢,吃力不討好。請問雄爸及其他先進:小弟不懂的是......黃油跟凡士林會因為高溫及火花造成起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東西已經設置了一段時間,要再建議更換防潮型配電箱的話大概很容易被誤會想多賺錢,吃力不討好。請問雄爸 ...

剛剛沒有往下看,還有一堆先進解釋了不能用油脂類做防鏽的原因及可替換品。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