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電路問題?

楼主(2012-08-31):
請問各位大德,下圖是top222檔案裡的示範電路,其中紅框部份,為何要這樣設計呢?
VR1與D1都有方向性不是嗎?
圖左的L2, 可以用1個4支腳電感或2個2隻腳的電感代替嗎?

网友A:
1.知道 愣次定律吧!
2. 查一下 P6KE200   再搜尋論壇內 查一下 TVS

介紹兩本書 中文的都是  全華圖書公司 | 梁適安  出的
第一本  簡單些 梁適安  出的
交換式電源供給器之理論與實務設計
http://bbs.21dianyuan.com/3355.html

第二本 梁適安  翻譯的 (有三十幾MB)
高頻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設計
http://www.21dianyuan.com/bbs/375.htm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知道 愣次定律吧!
2. 查一下 P6KE200   再搜尋論壇內 查一下 TVS

冷次定律嗎?  我跟它不太熟。

查過P6KE200規格檔,似乎是承受瞬間高壓(突波?)的二極體。
目前還無法體會為何2支二極體要相反互接,看來要把您提供的寶貴檔案仔東閱讀一下。

謝謝。

网友A:
top2xx  DS導通後 電流經T1 流進top2XX  電流經T1 儲存能量 (D1 反向關閉)

top2xx  DS關閉後 依 冷/愣次定律 轉移儲存能量 釋放出來  理論上會轉移至二次側
但是 T1 實際上有漏電感 因而存在有漏電感電流 沒有轉移至二次側
這個漏電感電流 *  無線大阻抗[top2xx  DS關閉] = i * r = 瞬間高壓   會超過top2xx  DS耐壓
因此使用D1 導引 這些能量 進入 TVS / P6KE200  吸收

你可以 試著 畫出 1. top2xx  DS導通後     2. top2xx  DS關閉後
兩者的電流方向

我在這篇6#有一些說明
請問這種二極體的設計用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346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2xx  DS導通後 電流經T1 流進top2XX  電流經T1 儲存能量 (D1 反向關閉)

top2xx  DS關閉後 依 冷/愣次定 ...

超詳細的說明!!

請問P6KE200吸收,是例如將400v持續1ps的突波,吸收在NP接合面上嗎?
TVS與RC吸收突波,主要差在TVS效率較高, 對嗎?

thank you.

网友:
在突波即將產生的期間 從最低轉到最高瞬間高壓的期間

使用TVS時  這段期間若是瞬間高壓 未達到 TVS 電壓  則Vds波型爬昇陡峭速度較快
                之後若是瞬間高壓 達到 高於TVS 電壓 => 則TVS 如同ZENER 箝位

使用RC時  這段期間 從最低一開始就對RC 充電  則Vds波型爬昇相對遲緩速度較慢
這樣的情況(使用RC時)對MOS Vds   從 low 轉 high 時 ( 註1)
開關交換速度較慢 而產生損失(發熱) 效率較為不利

( 上述 影響Vds波型爬昇速度  還有其他因素 如MOS本身速度 / 其他雜散電容 / 漏電感大小..)

使用RC時 若是為了提昇速度 而減少RC吸收的能量時 卻會使瞬間高壓超過額定Vds 則失去意義

註1 另外
  MOS Vds   從 high 轉 low    時  請搜尋 ZERO-SWITCH零交越技術/Quasi-resonant 類諧振
下圖從這裡截的 (我補了中文字) http://techon.nikkeibp.co.jp/NEA/archive/200310/269249/

网友:
簡單的說,就是線圈在on/off,充磁、洩磁會產生較高的電壓,有可能把TOP224打壞,而利用那兩個元件把高壓釋放掉。

网友B:
C有迴授訊號時U1 DS導通, 電壓超過VR1崩潰開始進行儲能工作,這樣子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
有學到了,好像上了一堂電子學。

网友C:
這種採用TVS設計的是比較簡單的重置方法,其他場合還有TVS搭配RC組合使用(讓功率吸收不要都在TVS上)或是採用主動箝位Active clamp(可以利用此能量))的應用

网友D:
早期 小海豚的旅充就是用這顆 top222 。
L2 是共模電感,電子材料行有賣,你也可以買環型的choke 自已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 小海豚的旅充就是用這顆 top222 。
L2 是共模電感,電子材料行有賣,你也可以買環型的choke 自已繞。 ...

共模電感是嗎? 這個元件我還不太熟,需要再研究一下。
謝謝您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採用TVS設計的是比較簡單的重置方法,其他場合還有TVS搭配RC組合使用(讓功率吸收不要都在TVS上)或是採 ...

前幾天在wiki上印了幾頁,但缺乏物理底子,看了一、二次沒進展。

得找找看電子教材,看突波出現的時侯,2種阻合的特點。

謝謝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有迴授訊號時U1 DS導通, 電壓超過VR1崩潰開始進行儲能工作,這樣子不知道對不對 ...

我也好奇,粗略重讀幾次TVS說明,似乎是突波來時,TVS吸收分壓、此時TVS介面蓄能。
若突波超過TVS上限,則TVS breakdown短路(?),此時另一側二極體仍會擋住突波。
突波消失後,TVS仍可運作。

不過有些細節還是毛毛的。

謝謝上次解說變壓器,後續沒回覆是因為....變壓器被我弄爆炸了,小小一顆威力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2xx  DS導通後 電流經T1 流進top2XX  電流經T1 儲存能量 (D1 反向關閉)

top2xx  DS關閉後 依 冷/愣次定 ...

您的說明我重覆讀了幾次,終於稍微有點瞭解。真是非常謝謝.

零交越與類諧振看來是更進步的解決方案,這部份得另外花時間看一下。

上次研究TOP222的變壓器,一不小心晶片就爆炸,最近連續拆幾顆都不是
top switch,改天買顆來試看看,希望這晶片還找得到。

网友A:
TOP222 我沒看過..不敢說top switch-
你要不要參考 這裡
烏骨雞學姐的褔利社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63-1-1.html

(粉便宜滴!! 但腳位功能你對照DATASHEET一下)
---------------------------------------------------------------------------------------
[IC類] TOP248YN Off-line Switcher 液晶電視電源板常用IC
[IC類] TOP247YN Off-line Switcher 液晶電視電源板常用IC
[IC類] TNY275PN Off-Line Switcher PI / PWM
[IC類] VIPER28HN PWM Off-line High Voltage Converter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222 我沒看過..不敢說top switch-
你要不要參考 這裡
烏骨雞學姐的褔利社

收到了,我好好研究一下。

另請教藍色部份,光藕合器U2與VR2方向相反,上電一段時間後,U2電流不
流動,要如何正常工作並回授給topswitch的C極呢?
或者U2是在12v出現不穩時,才回授C極啟動
調整?

网友A:
1. topswitch的C極,還有U2和VR2全都是工作在線性區
2. ...上電一段時間後,U2電流不流動,....
  ==>   VR2 偏壓 不在線性區  也許你是代用其他稽納二極體 找出你用的型號的 規格書
           調整R2 值(沒datasheet時試著調高R2 值一些) 修正VR2 偏壓 使其在線性區 空/輕載場合
    ==>   R1 值調整U2_LED電流 /重載場合
3. 檢查T1 繞法比例是否合理
4. c4上的電壓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opswitch的C極,還有U2和VR2全都是工作在線性區
2. ...上電一段時間後,U2電流不流動,....
  ==>   VR ...

瞭解,超強的!!

謝謝指點迷津~

网友E(2012-10-01):
引用 楼主:
瞭解,超強的!!

謝謝指點迷津~

1.輕載時靠R2及VR2的導通,引導U2輕微導通,完成輕載穩壓工作.
2.重載時輸出電壓經R1,U2(LED),VR2導通程度,最終控制輸出電壓.
3.最重要的觀念在於VR2,須由其電流導通程度,才能確定此ZENER的兩端電壓Vz.(圖中所示11V為標稱電壓,其 測試電流為20mA),但可推測其於1mA時,已可算導通了,而此時電壓可能僅有10.5V左右. 故可知其於輕或重負載時VR2皆導通,故LED亦導通.
4.謹附上 1N5241datasheet以供參考(請參閱Page3,Fig,1 1N5241datasheet.pdf (477.22 KB, 下載次數: 78) 觀察ZENER的電壓與 電流的變化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輕載時靠R2及VR2的導通,引導U2輕微導通,完成輕載穩壓工作.
2.重載時輸出電壓經R1,U2(LED),VR2導通程 ...

謝謝詳細的說明,

我試著從不要的變壓器上動手,想改個小東西,沒想到聞到燒焦味,
看來要找第4個變壓器,才能再試...

好脆弱的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