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42Z58 液晶電視電源板 IC 無法辨識

楼主(2012-09-01):
HERAN HD-42Z58 液晶電視電源板:
因雷擊造成待機電源 AC-DC MOS IC 燒毀無法辨認型號,搜尋相關型號覺得 ST VIPER28 腳位比較像,
但不確定。
在此求教知道的前輩,感激不盡。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雷擊燒毀 IC

雷擊燒毀 IC

燒毀 IC 反面電路

燒毀 IC 反面電路

電源板反面

電源板反面

网友:
可以往ST的Viper系列或是PI的TNY系列下去比較其公版電路

网友:
很新的機器!應該還在保內!
送廠就好!

楼主:
感謝版主指導:
查線路此IC(無PIN6)  PIN 7,8 相連接初級線圈是DRAIN,已比對 PI TNY 系列均無吻合者。
ST的 VIPER會再確認。

謝謝 lcd85311230 大的建議,這是親戚送來給我研究練習的。

查看此電源板5VSB(0.5A) 及 5V(3.5A) 均由此IC控制輸出,5V則多一MOSFET控制輸出時機(PW-ON),
所以此IC 應需有 20W以上的能力。

找到型號了。A6069H

TO : mylee320
是A6069H沒錯

网友A:
雷擊好像不保!要自己枸牛屎˙˙˙˙˙˙˙逼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擊好像不保!要自己枸牛屎˙˙˙˙˙˙˙逼哀!!

如果有保固!
你會這麼皓呆告知原廠打雷故障嗎?
還是不知名原因!

楼主:
感謝諸位前輩。
考慮零件取得不易及時效性,已決定交由原廠處理。

网友B:
拆過要恢復像原廠沒拆過機,才不會演生不必要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過要恢復像原廠沒拆過機,才不會演生不必要麻煩!

謝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