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伺服器power爆容值得修理嗎?

楼主(2012-09-01):
各位維修達人你們好,小弟手上有部asus伺服器,歷經約4年沒關過機,突然..

power風扇"束"起來,所有電容隆起有一顆放鞭炮,

測量均無輸出電壓,只有聽到
高頻率的斯~聲,關掉電源有咻~的聲音由高往低音降下來結束,面對如此
狀況真不知道是否該修?還是換新的?所以在此斗膽請教.

主機板還沒看看是否有壞呢?

网友:
還有咻~的聲音,
表示還不嚴重,
換換電容就好啦!!

网友:
如果這台伺服器很重要,換一些電容是值得的!
建議換一下電容吧 ^_^

楼主:
真是又見署光阿!
最怕是晶片或是變壓器壞掉,
小弟就沒輒了

网友:
如果是特殊規格(線路、外型等),修理是值得的
若是標準型電源,有預算可以考慮換新

网友:
另外想到,對於重要的設備不妨備用一套,這樣故障時,不致於停擺 ^_^
像我現在家中電腦,每台至少備用個一個 PSU,若是一台 PSU 有問題,可迅速換下,換下來的再找時間修。

楼主:
看來建議修理的人居多,
嗯~晚上來處理看看囉!
目前伺服器沒有重責大任,所以閒著...
謝謝各位英雄建議!

楼主:
電容器全部更換後,送電...斯....無電壓輸出
關電...咻~無~

霹(ㄅ一ㄚ~)一聲
晶體爆掉了

想想四年沒關過機也值得了,
還是買個新的power比較好,免得用沒多久掛了就糟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器全部更換後,送電...斯....無電壓輸出
關電...咻~無~

POWER有修好,有時再用個四年也沒有問題。。。。(看運氣)

楼主:
先放一邊再行處理,先來確認主機板是否正常,
送電後板上綠燈會閃喔~

网友:
先買一個新的金牌的電源來換, 舊的就修一修備用, 畢竟主機的power還不會太差

楼主:
ASUS P5M2-M/C TS100-E4伺服器

因為POWER爆電容導致無法開機,

主板上的綠燈閃爍,有哪位專修可以維修呢?我住彰化市

小弟不專業還是給人家賺比較實在,請私訊聯絡!

网友:
感覺有熱到?板子都黑黑的

楼主:
大概是拍照燈源的關係吧?
板子看起來沒甚麼異狀阿
只是不會動,也不會叫而已...

网友:
不專業 修好了更爽 增加知識感覺很好
大大這板子連著CPU 風扇 RAM 等 弄壞了恐怕都要換新 還是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