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廠 IRFP460

楼主(2012-09-01):
記得先前老大有 PO 這顆零件的資料,有一些有意願的人在問(我忘了哪些人),我向老大買了 10 顆,價格約是市面上的一半不到。

提供給那些有需要的人。請逕向老大連絡。

另外這是原廠的,非一般 FAIRCHILD 牌的。

PO 兩張圖:

(PS:老大你的東東太多了,該整理一下了 >_<)

网友A:
強伯大~看您的指甲的縐折,您的肝臟應該不是很好,中醫云:「肝開竅於目、爪為筋之餘」。意思是從您的眼睛(眼球,如肝病)就可以知道肝功能的好壞,而指甲有縐折、凹陷、泛黃(沒有血色、白裡透紅)也是判斷肝功能的其中一項指標,小心肝不好會常常抽筋、眼睛酸澀,肝火旺也容易在半夜一點到三點(肝經運行時間)不知不覺的醒來(火在燒),肝火旺也會剋土(木剋土),脾臟與胃也容易受它(肝)過強而影響,脾、胃被它剋就會功能不正常喔。您是否是虛胖(肉垂垂)的那個體型,還是竹竿吃不胖的呢?通常這種情況會呈現兩極極端的表態~小的唸過一點中醫,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強伯大~看您的指甲的縐折,您的肝臟應該不是很好,中醫云:「肝開竅於目、爪為筋之餘」。意思是從您的眼睛 ...

我沒這麼慘啦!

肝還好,剛檢查過沒多久,倒是有血壓和血糖的問題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這麼慘啦!

肝還好,剛檢查過沒多久,倒是有血壓和血糖的問題 XD

要多注意飲食和睡眠,每天三件事如果做得好,保証每天快樂精神好,能吃胃口好,每天早上廁所很通順,兩三下清潔溜溜,晚上十點前就寢,一覺到天亮,包您快活似神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強伯大~看您的指甲的縐折,您的肝臟應該不是很好,中醫云:「肝開竅於目、爪為筋之餘」。意思是從您的眼睛 ...

PY924大大您好.我是您說的狀況.一模一樣耶...請問如何改善或服用怎樣的藥方呢.(竹竿吃不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這麼慘啦!

肝還好,剛檢查過沒多久,倒是有血壓和血糖的問題 XD

其實西醫的肝功能檢查是歷史一大盲點,許多人都仰賴抽血來檢查肝功能,但是為什麼到頭來發現肝功能病變已是末期?那是因為肝臟沒有神經,並不會痛,往往被人忽略,一般都是肝癌轉移到其他臟器或是接近壞死才驚覺,而抽血檢驗一般都是要篩檢血液中肝細胞的兩個酵素(GOP、GPT),通常這兩個酵素是在肝臟中,除非肝臟有病變或壞死,這兩個酵素才會跑到血液裡,藉由驗血得知;問題來了,當您的肝臟初期病變,例如肝硬化的時候,這兩樣酵素並不會流出到血液中...,所以往往仰賴西醫的「數據」,反倒字害幾命啊。中醫是從人的望、聞、切、問來歸納病情,經過數以百年、前年古人與歷史的不斷考證、驗證,而且比較接近自然(診療或用藥),較合乎自然法則,所以才就您指甲的色澤、縐折來作假想的判斷,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指標,不是非常準確,但是您要知道,身體所顯示出來的訊號是「不會說謊的」。再聊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