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酷大師 Coolermaster RS-400-PSAR-J3 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2-09-01):
這顆一上電狀況為無 5Vsb & PWON, 同樣這顆也有被維修過的痕跡
不過僅在高壓晶體區, 目視無其他元件被動到
一開始, 當然還是先量高壓電容, 2顆都有150v, 狀況跟之前核電廠很像
檢查一下高壓晶體沒有問題, 附近幾顆零件也無問題,
於是又查 DM311, 發現Vcc 只有1.3v, 查了 datasheet, 發現它需要9V, 才能驅動他
接著目視法, 看到一顆 5Vsb用的整流二極體也有焦黑的痕跡, 拆下一量, 已經雙向導通了
2顆故障零件換掉後, 就完修了~小電容最後也都更新為日系電容.

後記: 此故障機制, 疑為5Vsb 過載, 使DM311為了驅動變壓器, 不斷高載輸出, 導致他也掛了,
最後換的上DM311 Vcc 為12v, 相當正常

01.名牌 Coolermaster
02.此顆 power 為全漢所代工
03.Schottky diode : SB540 電路板底部焦黑
04.零件本身也有嚴重氧化痕跡, 隨手拈來一顆拆機品, 替換掉他
05.舊的已雙向導通
06.
07.DM311 藏在高壓晶體右側
08.Dasheet 說, 低於9V 不起動 ; Under-Voltage Lockout (UVLO)
09.2位犧牲者
10.所有燈號都到位了, 完修

datasheet
Schottky Rectifiers ~ SB520 - SB560.pdf (55.23 KB, 下載次數: 108)
PWM ~ FSDM311.pdf (1.01 MB, 下載次數: 178)

网友:
感謝p大完修分享

网友:
恭喜p大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