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壓縮機運轉不停

楼主(2012-09-02):
請問各位大大,良峰分離式冷氣,不管溫度調幾度壓縮機都不停,每次都要手動切送風,吹到很冷就手動切送風,溫度感測器我有拆下來量電阻是正常的,控制板上壓縮機繼電器也正常,請問還有哪裡最有問題,謝謝

運轉中測試:電源on,溫度設定28度,壓縮機繼電器有動作閉合,從此後壓縮機繼電器一直保持閉合,壓縮機運轉不停,切送風後壓縮機繼電器就跳開了,只能閉合不跳開,麻煩各位大大能幫解答,謝謝

网友A:
感溫器你是如何測量的 ?

一般壓縮機在運轉狀態下,感溫器從基板上拔除,此時如果壓縮機馬上停止,即可判斷基板.繼電器沒問題,故障在感溫器

网友B:
感測器據我知道,因該有三條..一條室內溫度..兩條在室外銅管附近..不知對不對?

网友C:
請檢查室外機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可能已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測器據我知道,因該有三條..一條室內溫度..兩條在室外銅管附近..不知對不對? ...

定頻冷氣室內機有二個感溫器 : 1.室溫感溫器  2. 化霜感溫器
定頻冷氣室外機沒有感溫器

變頻冷氣室內機有二個感溫器 : 1.室溫感溫器  2. 化霜感溫器
變頻冷氣室外機有五個感溫器 : 1 . 壓縮機吐出溫感溫器 2.凝縮器感溫器 3. 室外溫感溫器 4. 高壓管(細管)感溫器 5. 低壓管(粗管)感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溫器你是如何測量的 ?

一般壓縮機在運轉狀態下,感溫器從基板上拔除,此時如果壓縮機馬上停止,即可判斷基 ...

運轉狀態下,感溫器從基板上拔除,我試了,壓縮機還是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檢查室外機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可能已短路!

壓縮機的電源不是經室內機控制基板上的繼電器輸出的嗎,所以室外機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如短路,但室內機繼電器跳開應該壓縮機會停轉,對嗎

网友D:
現在的分離式冷氣不只有一機型而已
請說明是一般定頻還是變頻

最快的方法是找廠商來更換控制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的分離式冷氣不只有一機型而已
請說明是一般定頻還是變頻

你好,是定頻的,11年前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定頻的,11年前買的

控制器的問題
設定溫度跟實際溫度比較出問題
或是MCU控制壓縮機出問題
自行查修曠日廢時,也不一定修得好
直接買一個控制器更換就好了
省時省麻煩

【分離式冷氣微電腦控制器】-----台灣製造,通過ISO-9001認證,品質值得信賴。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417879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壓縮機的電源不是經室內機控制基板上的繼電器輸出的嗎,所以室外機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如短路,但室內機繼電 ...

下面這張圖你覺得室內機基板繼電器如果跳開不通,但室外機AC繼電器接點A和接點B如果短路時會有什麼樣情形 ?

但這張圖只是給你一個觀念,室內基板繼電器就算不導通,但室外機AC繼電器的A/B接點短路時壓縮機會運轉不停的
你的故障點應該是室內基板壞了,因為你說只設定送風壓縮機就會停了,因此AC繼電器應該沒壞

网友:
說不定是室內機線流扇髒了,回風太小造成溫度感應不良!
在室外機有運轉時,可以將室內機的感溫棒移至冰冰涼涼的管路上,看看室內機是否會停機!
會停............感溫棒是好的~
不會停............感溫棒是壞的~

网友:
如果真的像你所說的繼電器無法跳脫
那麼就要趕快換掉不然還會衍生其他的問題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這張圖你覺得室內機基板繼電器如果跳開不通,但室外機AC繼電器接點A和接點B如果短路時會有什麼樣情形  ...

感謝大大提供這張圖,受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這張圖,受益了

我遇過的
外機 大多數都是  AB  接點碳化掛了   也是有黏住的  還遇過三相過缺相的

內機 大多數都是  螞蟻  不然就壁虎短路

最近小弟又發現一個問題   師傅跟我說
我:夷~~現怎破皮了!!
師傅: 壁虎咬的!!

大大們有碰過這樣的問題嗎 ??   師傅這番話   讓我...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