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關於自作測試儀器的面板 DIY 求教

楼主(2012-09-02):
各位痞友,安安。

面對未來經濟的不被看好,及成長、消費力可能降低的情況,大家做好了因應措施嗎?

在國外,有種做法:

1. Make Little
2. Make Often

觀念很簡單,相對於企業的大量生産,它是小量製作,較為彈性的一種方式。這種觀念,在台灣其實可看到很多例子。

或許儀器製作是一種好的方式,我也一直朝這方面學習、前進著,相信大家或多或少自己也會 DIY 一些簡單的測試儀器。

不過外觀給人的第一印象滿重要的,尤其是功能面板。以前在工讀時,很多面板都是用 “銘板”,現在大多是用印刷的方式。這幾種有一個問題,數量少時,業者可能根本不鳥你 >_<

這一陣子,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現在列印裝備滿普通的,也許用向量軟體製作出底稿後,用噴墨或是雷射印表機印出來,可能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這種好處是可小量製作(一個也行),同時存有底稿,在修改、製作、重製上滿方便的。

大概分為幾個步驟:

1. 用向量軟體製作面板底稿,精確度及位置應該可抓得很準
2. 用噴墨或雷射印表機印出來,灰階或彩色視需要而定
3. 為求耐用,可護貝
4. 挖孔、鑽孔

唯一可能問題比較大的就是耐用問題,這涉及到墨水、碳粉及紙張的品質。所以想和大家討論,是否有更佳的方法。

THKS..

另外,我所說的就是如附圖的面板,有文字、也有圖案及刻度。

网友:
紙張 或許可以考慮 mylar 投影片 取代
       先用紙張印出確認後  用向量軟體 左右映射反轉  出圖印在mylar 片上  此印刷面定為內層
       外層即為光面 對外    內層印刷面就不怕刮傷 也不會有陰影  高興時多加一片空白 mylar 做第二外層 替換保護
       或許 如同紙張加護貝 但是美術質感有差

墨水 對受UV影響變色 致現今仍避免不了
     我想儘量不用 艷色系 避免紅/洋紅/黃   改以 暗/灰-色系 (無 紅/洋紅/黃 等色原素)

字體:
       直接參考 TEK 面板 設計觀念
       利用 部份字體反白 補償單調現象 適當對齊之後 輔以些許線條分隔 有些俐落分明美感  也不會流於花俏 (我像在寫槍手文)

以上 純想法  未曾付諸行動

网友:
有一種可以打字貼膜的手拿類似標簽機,名稱我不是很清楚.
把字打在透明膠膜上,因為膠膜有黏性,再撕下張貼即可,小量的都是可以這樣做.

网友:
這個... 其實雷射雕刻就可以做得很好了....
鋁銘板, 直接雷雕, 再上色... 做出來的不輸 "正品" 的~

可以上網找找 "雷雕"~
如果雷雕機的功率夠大, 除了可以刻字外, 還可以打孔...

网友:
網版印刷也不錯,網版可以自己動手做.

网友:
我比較懶,目前輸出中心有一種機器可以輸出pc板&金屬板,也就是可以在薄pc板上上墨,且防水,還可以噴白色,輸出後挖洞再背面上雙面膠就大功告成。
僅供參考~~

网友:
3D立體平板噴畫機:
能直接列印水晶、玻璃、磁磚、手機殼、筆、文具、金屬板、獎牌、壓克力、木材、畫布、大理石、皮革、筆記型電腦、PDA、任何石材、陶器、文件袋,萬物皆可印 (厚度限10公分凹凸0.8公分內、長48公分、寬32公分)

看起來好像可以作很多種材質的標示.適合樣本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