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內建的記憶體

楼主(2012-09-02):
小弟收到一台W7S華碩NB 發現他的內建記憶體故障 請問可以直接把它拆下嗎?還是需植上新的記憶體顆粒

网友:
詢問什麼狀況下知道是內建記憶體壞... 貼個圖吧!

如是破圖還是無法顯示幾乎都是顯示晶片問題.....很少是記憶體問題..

楼主:
無破圖..檢查出來是記憶體故障

网友:
有沒有另外插記憶體?
看能不能在BIOS把原本內建的關掉(我猜大概不行).

網路上查都是顯示晶片故障比較多.
這種記憶體在板上的,故障還真的很麻煩.

网友A:
我手上的m2400n就是on board的記憶體故障...
沒有機絲換只好考慮換整片主機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m2400n就是on board的記憶體故障...
沒有機絲換只好考慮換整片主機板~ ...

不知道有沒有懂硬體或電路的前輩,
這種情形下,如果把on bord的線路截斷,
只插擴充的記憶體槽,這樣能不能正常使用?

反正都要換板了,
我只是要能夠正常使用.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网友:
BIOS內寫死了先抓Onboard RAM...
拿掉Onboard RAM反而會不能開機!!!

-- 切身之痛...

楼主:
看來~~只好換記憶體的顆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沒有懂硬體或電路的前輩,
這種情形下,如果把on bord的線路截斷,
只插擴充的記憶體槽,這樣能不能 ...

我也是這樣想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m2400n就是on board的記憶體故障...
沒有機絲換只好考慮換整片主機板~ ...

請問W大您是掛主記憶體還是顯示記憶體,M2400N小弟也有一台,應該是沒有獨顯,也就是借用主記憶體作顯示記憶體,這種的免作BGA,應該用烙鐵就能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W大您是掛主記憶體還是顯示記憶體,M2400N小弟也有一台,應該是沒有獨顯,也就是借用主記憶體作顯示 ...

是主記憶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27896-1-1.html
圖片是連外的...所以要看圖稍微麻煩點...

後來我補焊過有短路到(眼花沒注意到)
現在已經更嚴重了...

用烙鐵解焊DRAM不容易吧..我沒焊過這麼多隻腳的說~

网友D:
要把內建記憶體焊下來,最少要用到熱風槍,但是也要注意,別把板子烤到變型!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隨便的記憶體都能直接換上使用!
搞不好有鎖批號或是顆粒,如果都沒有的話,
要換就直接換大容量的,這樣就不用再外加了,也可以避免相容性不佳的問題!

网友:
我有台ECS 15吋筆電就是ON BOARD 計億體壞.拆掉用外接的可以正常
使用,我用烙鐵把計憶體加熱滑焊掉,有點難度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把內建記憶體焊下來,最少要用到熱風槍,但是也要注意,別把板子烤到變型!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隨便的記憶 ...

小弟上次拿不要的記憶體試拆,基本上就是先上焊油,再粘上一大團錫,用60W烙鐵加熱後再用小起子把腳翹起來,接著把錫吸掉,等全部的腳都離開電路板,IC就下來了

可是這是IC不要了才這麼拆,如果您IC想完整下來,還是乖乖投資熱風槍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上次拿不要的記憶體試拆,基本上就是先上焊油,再粘上一大團錫,用60W烙鐵加熱後再用小起子把腳翹起 ...

收到~~~我就是想把它拆了~~~~哈哈哈哈

楼主:
各位~經過我的實驗後....還是要看機型....這台把內建記憶體拆掉後...就不開了..要植上新的記憶體顆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