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PX8400GS 求助..

楼主(2012-09-02):
我的px8400gs  一安裝驅動就會 花頻+當機

請問有甚麼辦法解決嗎!?

會是和內顯驅動衝突嗎!?

剛剛又測試了一下 ( 安全模式 ) 可以正常開機..

不過沒用 安全模式  開到桌面就花頻 當機

我電腦配備

處理器          AMD 5050e
主機板          技嘉 GA-2MC61SFE-GB1(NVIDIA MCP61)
內存          4 GB( DDR2 800MHZ)
硬碟          三星 80 GB
顯卡          NVIDIA GeForce 6100 nForce 405
顯示器
網卡          瑞昱PCIe FE Family 控制器
聲卡          瑞昱高保真音?

网友A:
先針對版面的問題建議您,圖片太小無法看到細節,重點的地方無法判讀,圖片大小建議用800x600,重新上傳。

另外花屏的問題可能故障會落在 GPU 或 顯卡上的 RAM,故障或過熱導致空焊,

若撇開硬體的問題,驅動程式刪掉後再重新安裝看看能否改善,同時在確定顯卡問題之前先排除其他可能的誤判,情況許可的話找另一台來做交叉測試,縮小故障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針對版面的問題建議您,圖片太小無法看到細節,重點的地方無法判讀,圖片大小建議用800x600,重新上傳。

大大您好...

我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實驗-.-

我把它的散熱片 拔下來 裝上去 開機

結果 他成功開機了

也沒有在花頻

所以著是 空焊嗎!?

网友A:
可能是虛焊,這是由於晶片過熅後導致 GPU 的錫劣化而導致與 PCB 接觸不良所致,
也有些情形是 PCB 變形導致錫球脫焊,但是經由散熱片拆下再重裝的過程中,
重新對 GPU 加壓而讓 GPU 的錫球重新接合,讓你可以正常開機顯示,
這種情形可能還會再發生,而且正常的情況可能撐不久,
再熱機一些時間觀察看看,如果不行只有重新植球比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虛焊,這是由於晶片過熅後導致 GPU 的錫劣化而導致與 PCB 接觸不良所致,
也有些情形是 PCB 變形導 ...

恩

謝謝您噢

我先測試看看

有問題再來問您..

网友:
真好彩 ! 重裝的過程中,重新對 GPU 加壓而讓 GPU 的錫球重新接合.正常開機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