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雷射測距儀Makita LD060P拆解與修理disassemble and fix

楼主(2012-09-02):
偶的LD060P今天丈量時罷工了,開得起來,沒有紅色光點。是不是沒電啦?
回家一拆,Makita,真有你的,2012/07/16開箱,
http://bbs.pigoo.com/thread-39617-1-1.html
到現在才一個半月,電池就漏湯了!還把電池盒的銅片給腐蝕斷了!

這不是兔子牌電池,沒辦法找電池公司索賠...

懶人安裝法,Ya~

斷片插下去~

還是一樣,On得起來沒紅光點,按鍵只有一兩顆有反應。只好拆機啦~
那條黑白扁排線,是接按鍵的。

雷射測距儀好像是Leica發明的,所以這顆IC打上Leica也就很正常了。

去漬油擦擦按鍵排線接點,沒效......
那個梳子狀對插的電路不曉得是啥作用?

翻過身來查供電線路......

唉呀,還是算了吧,那些貼片零件,一個比一個小。
而且偶連電阻還是電容都搞不清楚......

偶萬念俱灰,考慮要不要送回原廠,乖乖讓他們敲盤子...
此時發現紅點處有點髒髒的,用去漬油清一清,竟然就這麼修好了!
後來偶測試那一小塊梳子狀電路短路時的狀況,似乎就是這裡的問題。
偶研判有些濕氣導致短路,於是用酒精擦,再用吹風機吹乾一些。

出現迷人的紅色光點了,測試30cm與300cm,精確度也沒跑掉。
不過蜂鳴聲沒了!用按鍵開啟關閉都沒有!應該是那兩條紅黑線,補焊無效!
另一端是橡膠黏死封住,還好只是沒BB聲而已,其他都正常。
稍晚偶研究了一下說明書,中文版開啟蜂鳴聲方式寫錯了!
按照英文版的操作方式,會BB叫了耶!
螢幕內部與液晶表面用鏡頭筆擦乾淨,裝機,完修~

网友A:
電池不出問題,那我們也沒這篇文章看了 ^_^

那個電池是原廠附的?還是?一台近五千的儀器吔?

不過看那個外殼就很給它帥,很厚實的感覺,做的真好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不出問題,那我們也沒這篇文章看了 ^_^

那個電池是原廠附的?還是?一台近五千的儀器吔?

經過小弟google一下
好像沒看到有人拆這台耶~

電池是原廠附的,一台三千多~

网友B:
雷大又忙著賺coco了,還是勾MM,記得教一下喔,老婆交待一定得比她漂亮的才行 ...
昨天看你浮上來一下,又沉下去了,若是此東東沒故障,大概就消失了,大家都很想你耶..

网友A:
想請教一下,如附圖的柵狀電路是做什麼用的,看它們好像沒實際接到電路上,而背面則是那些按鈕。

會不會是用來屏蔽、防止干擾之用的?

借一下雷大的圖,如箭頭所指的那些如柵欄般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大又忙著賺coco了,還是勾MM,記得教一下喔,老婆交待一定得比她漂亮的才行 ...
昨天看你浮上來一下, ...

慘~
偶最近得了滑鼠手
很多事
只能用左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一下,如附圖的柵狀電路是做什麼用的,看它們好像沒實際接到電路上,而背面則是那些按鈕。

會不會是 ...

偶也在等高人指點~

网友C:
應該是 高頻電容 PCB layout pattern

FYR

https://www.google.com/search?cl ... amp;channel=sugge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 高頻電容 PCB layout pattern

FYR

通常兩條電路非常靠近會產生寄生電容效應
以前的印象,是屬於微電子學的範疇

duncan大提供的資料,略為看了一下
因為沒提到尺寸大小,不知道是不是目前這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 高頻電容 PCB layout pattern

FYR

應該是的,看以下連結,都是一些圖,和雷大的電路很類似: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023&bih=632

网友D:
那是溫溼度感應線,用來檢測量測時周遭環境的溫溼度。
此機知道此時的溫溼度後就能利用公式補償音波的傳遞速度,以得到較精確的距離尺寸。

音波傳遞?對!這是超音波測距儀,雷射光只是做為導引指標用的,他有兩個窗口較小的為雷射二極體出口,較大的窗口就是超音波換能器,就跟倒車雷達一個樣。

廠家把她稱為雷射測距儀是為了感覺比較威比較能賣個好價錢,真正的雷射測距儀是大地土木測量用的那種,一人操作測量儀另一人拿著旗標反射棒(正確名稱我忘記了)。
反射棒上頭核心是一顆多向反射鏡,不管從那個方向過來的光都給他反方向180度一度不差的反射回去,惟有這樣雷射測距儀才能收到自己發射出去的反射光。
此帖此物不需配合反射鏡使用,所以一定是超音波測距。

話説此物原配電池漏液損壞應該告知原商家,請他作保固案件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溫溼度感應線,用來檢測量測時周遭環境的溫溼度。
此機知道此時的溫溼度後就能利用公式補償音波的傳遞 ...

有個問題不了解,請教一下。

目前測溼度及溫度的電子零件很多,為何不用這些電子零件呢?而要用這麼複雜的方式?

我再怎麼看那個 “柵欄“ 都像是普通的電路板 >_<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慘~
偶最近得了滑鼠手
很多事

>滑鼠手

這算是小Case啦,我才是多著呢.
五十肩,...

我再PM給你啦.

网友:
其實我根本沒用過此物,以上所言純屬猜測!

要證實是雷射測距還是超音波測距要看接收窗,接收窗如果是光學玻璃的就是雷射型。

如果是超音波形那溫濕度影響效應就很重要,市面上的溼度感應器誤差都很大也是這種簾柵狀,為了提高精度自己作是很有可能,而電容器較無可能各種材質與容量都有現成的不需用 PCB 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滑鼠手

這算是小Case啦,我才是多著呢.

五十肩我也有經驗,中醫師叫我不要穿無袖的衣服(背心),果然好多了。

网友:
kenneth:
50肩的成因有許多種,不同的情形,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依你的能力,只要找出成因, 再去想出解決之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溫溼度感應線,用來檢測量測時周遭環境的溫溼度。
此機知道此時的溫溼度後就能利用公式補償音波的傳遞 ...

這個偶要持保留意見
因為超音波測距誤差大多了,最遠大概只能測15米左右
而且這台在某些狀況也是需要反射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鼠手

這算是小Case啦,我才是多著呢.

本來偶手臂酸痛到晚上睡不好
大拇指食指中指三隻也開始麻
用吹風機控制熱度吹手三里穴道一個小時
好像快好了
又開始用右手
結果又發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來偶手臂酸痛到晚上睡不好
大拇指食指中指三隻也開始麻
用吹風機控制熱度吹手三里穴道一個小時

不是一天造成的問題,當然不可能一天就好了.
復原的工作每天做一點,也要多讓右手多多休息.
更要以左手幫右手抓抓,按摩按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天造成的問題,當然不可能一天就好了.
復原的工作每天做一點,也要多讓右手多多休息.
更要以左手幫右 ...

以前也得過一次,也是一兩個月才好。

這次用吹風機吹,覺得是有舒緩些。
不過要吹一個小時左右,邊吹邊揉,停下來時會稍微出汗為止。

因為需要吹得有點久,所以只做了一次。
看來偶要進行第二次了~

网友E:
小弟覺得這台應該是純雷射的,因為喇叭狀塑膠後面有個三角菱鏡,這個主要是把光線轉個彎用

网友:
雷射測距儀小弟用過NIKON的,可測距離30M到800M,長的很像望遠鏡,目鏡中間十字線對準目標按下按鈕,十字線下方就會顯示距離,雖然不用反射鏡可是誤差不怎麼小

要量的準還是要反射鏡

高頻電容 PCB layout pattern會不會是給電腦測干涉波用的,才能抓到1個波長的時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前也得過一次,也是一兩個月才好。

這次用吹風機吹,覺得是有舒緩些。

雷大的 抓x龍爪手 可能使用太頻繁了。
為了保持左右手的手感平衡,還是多休息吧~
祝 早日康復~
PS.別"吹"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覺得這台應該是純雷射的,因為喇叭狀塑膠後面有個三角菱鏡,這個主要是把光線轉個彎用 ...

小弟也是這麼認為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雷大的 抓x龍爪手  可能使用太頻繁了。
為了保持左右手的手感平衡,還是多休息吧~
祝 早日康 ...

抓圖滑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