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帶阻DTC114YS用指針表測了不知好壞,請各位幫忙指點

楼主(2012-09-02):
這二顆是音响的MCU的時鐘和數據PIN外接的電晶體,懷疑二顆損壞導致POWER開不著
拆了2顆相同DTC114YS用電阻擋 X 10 測
但測了二顆結果不相同,那一顆是壞,或二顆都壞
第一顆結果    7歐    無限大   無限大
表針轉換測    7歐    無限大   無限大

另一顆結果    14歐   14歐  無限大
表針轉換測    無限大  31歐  9歐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你好!舊文裡有詳細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舊文裡有詳細說明。

這兩顆瓜了
dtc114ys難找嗎,有其它可代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舊文裡有詳細說明。

麻煩問下
DTC114YS找不到,代換用2SC945加二粒10K和47K電阻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