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電容替換的問題

楼主(2012-09-03):
小弟有張技嘉的主機板

本來的電容是5顆 3300uf/6.3V

電容被換成是6顆 PS04S 1500 2.5V 的固態電容

不知道技嘉這樣子換是可以的嗎?

為什麼算起來怪怪的...

网友:
我是不會換算可是以電壓值來看也換得太過小了吧?

有看到參考的資料 3300/6.3v 改 1500/4v 固態..原因是說現在 cpu 供電電壓都很低 1.8v 所以可這樣換後面加這句話 (以下資料僅供參考,後果自負!)

http://bbs.pigoo.com/thread-26626-1-1.html

楼主:
根據CPU的實際電壓來更換,近五年生產的CPU核心電壓已經沒有高於2.5V的了,都在1.8V以下,如果是古董另當別論。

因為這顆CPU的電壓是不會跑到2.5V 所以技嘉這樣子換是可以?

网友A:
技嘉維修站換的?.......當然可以,掛了技嘉負責你擔心啥東西....原廠背書無須質疑
1.因為換成固態電容,所以容量無須和電解電容一樣..
2.電容耐壓.....只要該板使用的核心電壓不超過2.5V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維修站換的?.......當然可以,掛了技嘉負責你擔心啥東西....原廠背書無須質疑
1.因為換成固態電容,所 ...

請教a471大
電解電容和固態材質不同就可不一樣容質,那這個比例是這麼算的
不一樣的容質慮波不會受影響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a471大
電解電容和固態材質不同就可不一樣容質,那這個比例是這麼算的
不一樣的容質慮波不會受影響嗎? ...

這我不太懂ㄝ,你可以用關鍵字找一下相關資訊,反正電解換固態電容
時電容容量不必比照電解的大小湊,固態電容的特性容量會小點....

當然不受影響.....他們知道該配多少容量代替電解電容

网友C:
你去量一下電壓看看有無超過,如果超過不建議使用..
固態電容的ripple本來就比電解電容好很多...所以他這樣替換也未嘗不可..
但實際還是要實測為主,如果你有儀表去量一下電容的ripple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量一下電壓看看有無超過,如果超過不建議使用..
固態電容的ripple本來就比電解電容好很多...所以他這樣 ...

請教一下daq大那你說的ripple是指電壓的耐壓部份嗎?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我不太懂ㄝ,你可以用關鍵字找一下相關資訊,反正電解換固態電容
時電容容量不必比照電解的大小湊,固 ...

A471大我一直不明白就是固態容質比原本小那充放電不就加快,那跟原本電路設計所需
充放電時間不就不同,有可能充放縮短變成波形變多嗎?這是不了的地方~

還是電子學不是這麼看呢?

网友:
原理我是沒去深入研究啦 , 但目前固態電容的ripple current相同規格比電解電容好很多..
但價錢也相對貴
ripple current 紋波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