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二分離式冷氣保養問題

楼主(2012-09-03):
請教各位先進:

我有一組一對二分離式冷氣  最近冷氣都吹出霉味想請人清洗保養 但發現分離式冷氣的保養店家大多都說在現場就可以清洗完成!
想請問這樣洗的乾淨嗎?

再請教 冷煤 填充的價位大約為何呢(新北市) 謝謝!

网友:
分離式冷氣如果你堅持要拆機清洗也是可以的
只不過費用至少會增加$2000-以上
因為必須先把冷媒回收到室外機,關閉角閥之後再拆卸室內機
當室內機清洗完成裝回之後,管路必須重新抽真空
確認無誤才打開角閥試機,so通常不會有人自找麻煩

現在的工法都是在室內機下方,使用帆布水盆接水防漏
再把室內機的面板外殼拆除,再一一切洗  蒸發器  輪鼓葉片

冷媒會需要充填,通常都是銅管有出現破洞,造成洩漏,才需要充填
這時的費用會包含  抓漏  補漏  抽真空  填充冷媒
基板上都要$3000-以上

网友:
分離式冷氣如果你堅持要拆機清洗也是可以的
只不過費用至少會增加$2000-以上
因為必須先把冷媒回收到室外機,關閉角閥之後再拆卸室內機
當室內機清洗完成裝回之後,管路必須重新抽真空
確認無誤才打開角閥試機,so通常不會有人自找麻煩
樓上的大大的金言玉語要聽阿!

网友:
各有利弊.我是拆下清洗.完全乾燥後.噴防鏽漆.螺絲改換白鐵仔...一般內機包到好$2500-$3500...

楼主:
多謝各位的告知 !

目前找的店家 一對二 拆回去洗到好+補冷煤 價格為35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的告知 !

目前找的店家 一對二 拆回去洗到好+補冷煤 價格為3500元...  ...

為何還要補冷媒 ?

一對二 拆回去洗到好+補冷煤價格為3500元~~這個價格真的有補冷媒嗎 ? 銅管沒破洞冷氣吹久了冷媒會減少嗎 ?

网友:
窗型冷氣機清洗保養費,基本就$1000-起跳
分離式室內機兩台,拆回去清洗$3500-不算貴
重點是
拆機前,他有沒有做冷媒回收
安裝時
他有沒有測漏&抽真空

网友:
3.5K清洗兩台室內機加充冷媒很便宜ㄝ~半夜也要請他來~

网友A:
從這篇文章透露出....
1.冷氣機除非冷媒管線洩漏不然是無需填充冷媒的
2.怎麼清理才是關鍵,如果很用心地幫你清理然後
視情況給予適當的保養維護,按照標準步驟施工。
價錢不是重點......細心清理保養維護 VS 隨便搞搞輕鬆賺

分離室外機有甚麼機構可以讓它回收冷媒啊??

网友:
分離室外機有甚麼機構可以讓它回收冷媒啊??
就把高壓關死
壓縮機運轉幾分鐘--------------------------再把低壓也關死--------就這樣就可拆室外機
有人在旁教一次就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從這篇文章透露出....
1.冷氣機除非冷媒管線洩漏不然是無需填充冷媒的
2.怎麼清理才是關鍵,如果很用心地幫 ...

分離式室外機有兩條銅管粗管與細管,粗管是吸入冷媒細管是排出冷媒,要回收冷媒時只要啟動壓縮機,然後將排出冷媒的細管閥門關閉讓冷媒出不去,只讓冷媒由粗管進入室外機內,等到冷媒全部進入室外機後,再將粗管閥門關閉,然後關機,這樣子冷媒只進不出不就全部回收到室外機內了嗎

网友:
冷氣拆裝的每一步驟都有專業工法及規範
但坊間師傅大都便宜行事 各自發展出簡便方法
導致千奇百怪的莫名故障出現
維修保養還是建議找口碑良好的專業人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離式室外機有兩條銅管粗管與細管,粗管是吸入冷媒細管是排出冷媒,要回收冷媒時只要啟動壓縮機,然後將排 ...

原來是這樣啊~~~壓縮機只進不出不會壞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這樣啊~~~壓縮機只進不出不會壞嗎?

整個過程不超過1分鐘不要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這樣啊~~~壓縮機只進不出不會壞嗎?

室外機的
冷凝器銅管
足夠容納回收後的液態冷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個過程不超過1分鐘不要緊

這樣啊~~~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室外機的
冷凝器銅管
足夠容納回收後的液態冷媒

所以不是有甚麼特別裝置來收容冷媒是靠管線儲存......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