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VD燒錄機【LiteOn iHAS324 B】,DVD的功能失效...

楼主(2012-09-03):
各位前輩賢人大家好,
話說上周末想替同修複製養生健康操的DVD.....
iHAS324 B...卻~~~,唉..失去了一個了愿的機會。
想請問諸位前輩,我該如何維修這惱人的"小東西"?
先感謝大家的意見及協助囉。3QQ~

网友:
掐頭去尾?只說中間??

摸不著頭緒耶!

网友A:
大大您這樣的發文,讓人感覺是要來打廣告n_068|

网友:
就算是要送修也要說明一些使用上的問題,才能對症下藥.
不過這些燒錄機的修理,除了換皮帶外,我找不到修理成功的例子.

楼主:
真是抱歉~~小弟沒把異常的情形說的清楚明白。
深深作揖...鞠躬致歉!請諸位前輩赦罪莫怪~
大致的狀況就是硬體部分都算正常(托盤的進出.讀取燈號...)
一般CD-ROM也都能正常讀取,但DVD就閃完燈...不動作也抓不到(無論原版or燒錄片)。
當時原本是使用NERO 9執行光碟複製,
映像檔製作OK放入空白片燒約18%產生杯墊,就....再也不讀DV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這樣的發文,讓人感覺是要來打廣告

造成前輩的誤解,深感抱歉!

网友B:
>傳說的"點燈"DVD燒錄機,鬧起了革命

請將標題修改為含產品品名與編號和故障原因或現象,並請將→ "點燈" 此部份拿掉.
並上傳幾張產品照片,含內部照片為佳,並詳細敘述故障現象,以利大家提供意見.
謝謝您的合作.

网友:
拆開外殼,插上電源,看看有沒有雷射打出來,沒有的話就是雷射頭燒了

您有放CD燒錄片試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傳說的"點燈"DVD燒錄機,鬧起了革命

請將標題修改為含產品品名與編號和故障原因或現象,並請將→ "點燈"  ...

收到~~
感謝版主親自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