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電計時器LSE-HWZ是否可改成將充電電池改成用電容替(以解決

楼主(2012-09-03):
                   如題~這塊板子是陸製的(光電計時器)他原先是接4顆1.5V充電電池,外接DC9V。一接上變壓器面板上DC9V指示燈就會亮了!當初設計接充電電池原因也就是不接變壓器情況下也可使用。

                  但因為品質真的太(自動消音)...改用台製電池也是也不是很理想,如果板子不接充電電池的話有些板子功能還是正常!但
有些板子功能不正常,但我發現共通點外接DC9V IN的話指示燈是不會顯示,但是好的板子只要按start鈕   DC9V指示燈就亮了,
不正常的DC9V指示燈還是不會亮,且不正常的板子插入光電閘的話信號輸入會有時正常有時不正常,如果我將原先4顆1.5V充電
電池接回去功能就正常了,且DC9V指示燈會更亮,這樣推算的話個人認為有些板子阻抗較高電壓不足造成工作電壓不穩定所導
致,所以想改用電容代替充電電池(就是條件改成只接變壓器條件下這台儀器才可使用),不知道這個方法可不可以行的通??如果可以我應該用哪種電容的規格可以替代??

                     剛剛有用電容下去測試是可行的~功能接都正常!接下來就是規格問題...如果規格太小、電容會過熱n_107| 之前是用1000uf16v現在是用3300uf10V比較不會熱可以持久一點,原本板子設計充電電池電壓為6V,所以我想用電容電壓上限可以在6V已內,把UF提升,試問我規格要用多少呢??還有有記算的公式可以自行計算嗎??

箭頭指示處為充電電池接點,上處是變壓器DC9V的接點

箭頭指示處為充電電池接點,上處是變壓器DC9V的接點

网友A:
只有這一張圖&你的文字描述
這一張主板,周邊連接些甚麼只有你知道
很難有人能給你些甚麼答案or建議
用電容替代充電電池,因為容量太小會發熱,這還是頭一次聽說
電容會發熱,通常都是"極性接反""耐壓不足""急速充放電"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這一張圖&你的文字描述
這一張主板,周邊連接些甚麼只有你知道
很難有人能給你些甚麼答案or建議

前輩您好~~我現在修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這一張圖&你的文字描述
這一張主板,周邊連接些甚麼只有你知道
很難有人能給你些甚麼答案or建議

前輩:因為陸製的充電電池超容易壞掉,故所以把電池拿掉想該單純用dc9v變壓器就好,但這樣的話有些板子就會發生像我上面的問題點~~請問一下充電電池接點我改接電容(正接正、負接負)這樣是沒反應,但是我將電容(正接負、負接正)這樣功能就都正常了n_134|這是什麼原因呢??

网友B:
可否麻煩你把電池和9V電源到主板的電路,還有你想接的電容畫一下.
若是9V是以小耳機座的方式連接的,可以參考以下的畫法.

YU FONG YF1068 3 位半數位電錶的外接電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561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麻煩你把電池和9V電源到主板的電路,還有你想接的電容畫一下.
若是9V是以小耳機座的方式連接的,可以參考 ...

scottwang前輩:紅粗線 跟黑粗線式電路線跑的位置麻煩你看看~~還有以下的圖我有貼原本的設計跟我想要(改電容)的樣式

DC9V跟電池的電路圖

DC9V跟電池的電路圖

原本的樣式

原本的樣式

我想改成電容的樣式

我想改成電容的樣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前輩:紅粗線 跟黑粗線式電路線跑的位置麻煩你看看~~還有以下的圖我有貼原本的設計跟我想要(改電 ...

你這樣還是不行,難以看出9V和電池進入到主板電源的相互間關係,就像我畫的圖.
9V和電池和主板電源有一個關係存在,你要讓大家知道這個關係,然後才能幫你.

還有麻煩一下, 把標題改一下.
如: 光電計時器LSE-HWZ是否可改成將原本充電電池改成用電容替代.
這樣有利於搜尋和觀看標題的分辨.

LSE-HWZ 是你的產品編號.

可以用小畫家畫電路圖.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eepaint.htm

网友C:
經由您的描述,拆掉電池之後,原本接電池那兩點電位增高,這是導致無法正常動作的主因。

以反向電解電容取代,讓電解電容的洩漏電流成為一部分負載,使得電壓降低了電路也正常了......

反向電容雖然讓電路暫時正常,但這是不對的,久了之後電容會爆掉,
而且反向接電容也沒有電容的意義了,倒不如嘗試接不同阻值電阻,
讓電壓維持在6V附近應該就沒問題了,但電阻瓦數要依消耗功率選用。

建議花點時間將電路畫出來,針對電源部份加以分析,或許加個穩壓器之類的即可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樣還是不行,難以看出9V和電池進入到主板電源的相互間關係,就像我畫的圖.
9V和電池和主板電源有一個關 ...

前輩:謝謝你的指導~~我在重新畫一張給你看。用小畫家畫電路圖還第一次看到 我在畫畫看!
完成我在po上,在看看有沒有接近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經由您的描述,拆掉電池之後,原本接電池那兩點電位增高,這是導致無法正常動作的主因。

以反向電解電容取 ...

前輩:真巧!!我剛剛就在試從9V +拉一條25歐姆電阻接電池+ 的接點,但是9v指示燈還是沒跑出來n_143|在改成10歐姆也是一樣n_086|
的確用反向電容會漸漸發熱n_079|,但是正如你所說也就沒有電容的意義了重點遲早也會爆掉...但是為什麼如果這樣接9v指示燈是會亮的!!且每個光電計時器的檔位都正常!那為什麼接電阻就不行呢(指示燈不亮且單一功能都一樣 10台都是這樣情形@@),對於這樣ysc前輩你有何看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輩:真巧!!我剛剛就在試從9V +拉一條25歐姆電阻接電池+ 的接點,但是9v指示燈還是沒跑出來在改 ...

因為反向電容洩漏電流當成假電池,騙電路好像有裝電池,
建議測量電池或電容裝上之後可正常動作的端電壓,
然後試著換成不同電阻讓端電壓一樣,這樣應該可以才對。

注意喔,電阻是接在原本電池接點兩端,不是從9V接到電池+端,
也就是以電阻替代電池。

25、10歐姆都不行,那可能電流大了一些,電阻阻值加大試試看,
最根本辦法還是將電路畫出來分析,再找出改善方案比較正確。

网友D:
接電阻應該可以 只是你得找出適合的值
記得算一下電阻功率

网友E:
單純只有一張電路板照片看來6V電池的位置才算是整個電路的電源來源
指示燈大概是9v-電池6v之間的壓差作顯示的,一張板子的照片只能用想像的
電池的位置用電阻或電容我想都不妥,而是應讓這里成為穩壓的6v
只有電路板只能讓人用猜的,建議在完整的正常模式下把所有節點電壓標示出來
然後不管怎麼改讓該位置電壓完全和原來一樣,那該有的動作大概都不會少
電池位置怎麼會想換棵電容???,9v進來大概為省錢加棵電阻或二極體進電池
平時充電順便給電路供電,9v沒了換6v電池供電,電池反成了順便作穩壓
只要有送電便一直充,一個不小心電池在比誰死的快
以上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單純用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反向電容洩漏電流當成假電池,騙電路好像有裝電池,
建議測量電池或電容裝上之後可正常動作的端電壓 ...

ysc前輩:終  於  成  功  了n_116|
接電阻是可以,但是昨天是將9v +拉出來接電池的+極所以才不行,但照你所說的照做之後,就可以了並功能完全正常n_089|
前輩:我想請教一下!!原本當初我是構想將電阻9v +那端拉出去接電池+那端,負接負,我才知道這樣邏輯是錯的,可以告訴我邏輯概念的方向哪裡錯了??我想搞清楚一下讓自己知道哪裡出錯了!!前輩麻煩您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電阻應該可以 只是你得找出適合的值
記得算一下電阻功率

er230059前輩:您好~謝謝您有幫我看一下我的文章!
電阻功率之前"jeanshyen前輩"有告訴我一個計算公式給我
"限流電阻的計算方式 :   ( 6V - 3V ) / 0.02A = 150R  "(0.02A是你要的電流)
所以加以計算後的電阻在接上正確的點位,就可以了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單純只有一張電路板照片看來6V電池的位置才算是整個電路的電源來源
指示燈大概是9v-電池6v之間的壓差作顯示 ...

legion前輩:您好~我用心花了約10分中去了解你的講解,再回頭看看電路板電路跑的位置,
應如你所說那些推理,也讓我對一些概念加深,陸製當初設計電池時因該是為了可以方便在無電源供應去下也可以使用吧!?因為陸製的電池真的好離譜,品質真的不是普通的不好,上次公司購買陸製綠光雷射50個,測試之後良率只剩54%....不過價格是真的很便宜...
我會換成電容是因為有印象電容功用好像是可以充電又放電,當成可以蓄電的元件,不過我好像把電容它的特性想的太簡單了n_079|,然後當下想不出辦法就亂用將+ -極接反當下就可以用了且功能也都正常,當下真的無法理解,經ysc前輩講解之後才知道電容接反成了一個降壓效果@@這點真的蠻意外發現的~~
想請問大大電容+極接在電池的+極、負接負、為什麼不能像充電電池一樣充電放電呢?還是我把它想錯了??

板子電池那端我量測充電電池電流為0.29MA,那如果我用DC6V 1A變壓器是不是電流太大會造成板子一些損壞??另問變壓器也是俗稱穩壓器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ysc前輩:終  於  成  功  了
接電阻是可以,但是昨天是將9v +拉出來接電池的+極所以才不行, ...

電源輸入是9V ,電池電壓約6V,所以輸入電源與電池之間一定有穩壓或降壓迴路,
您將電阻一端接9V另一端接原電池負端,這種接法是將電阻並聯在9V跟電池一點關係也沒有,
接電池的兩點電壓當然不會下降........所以要用電阻模擬取代電池,電阻一定要接在原本接電池的兩個接點。

另為何反接電容可以正接電容卻不行?因為反接電容會漏電,這股漏電流剛好模擬充電電流,而正接時接上瞬間電容兩端電壓就充滿了,沒有電流流過跟沒接是一樣的。

充電電流0.29MA是如何測量到的?很懷疑這數據正確性,應該不只0.29mA吧?
測量充電電流必須接上正常的電池,然後斷開正極線,然後以電流表串在正極與電路板之間來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輸入是9V ,電池電壓約6V,所以輸入電源與電池之間一定有穩壓或降壓迴路,
您將電阻一端接9V另一端接 ...

ysc前輩:謝謝你的指導n_097|,還在花心思了解當中n_134|~~有些想不懂再請教你!

關於I值之前那個值是錯的~我沒開負載n_081|~串接電錶後(將電池+端接電表黑棒再由紅棒接板子上+端,電池負極就接板子上負極端    這樣應該沒錯ㄅ@@)
開了負載之後是4MA還是0.04MA??顯示是圖中分別2個健頭部份檔位我該看哪邊,我搞不懂2m檔位顯示(.004)轉20m檔位顯示(0.04)想請教我該如何看呢??我知道1A=1000MA相對的我只要將量測數值x1000這樣就等於幾A對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ysc前輩:謝謝你的指導,還在花心思了解當中~~有些想不懂再請教你!

關於I值之前那個值是 ...

說前輩不敢當,大家互相經驗交流。
第二張照片才是正確的,看起來電流是40mA,您紅棒插在電錶10A插孔,檔位必須切在第二張照片位置,以mA檔測量紅棒必須插在電錶右邊孔。
可試著將紅棒插在右邊孔,檔位切在200m這檔試試看,應該會得到40附近的讀數。

依此算起來,大概用150歐姆 1/2W電阻取代電池應該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前輩不敢當,大家互相經驗交流。
第二張照片才是正確的,看起來電流是40mA,您紅棒插在電錶10A插孔,檔 ...

ysc前輩:嗯嗯了解~我對這方面完全門外漢!!接觸到電子電路真的有種興趣願意花時間在這上面,尤其是維修這方面,那在這邊也謝謝你肯將一些經驗分享給我 讓我有了很多概念!真的很謝謝你  所以稱呼您前輩一點也不為過n_060|

那想請教前輩一下~我用1/2w電阻很"燙",再用2w的也是會燙但不會比1/2燙,像這種要用水泥電阻嗎??還有1/4w、1/2w、這些瓦數我要怎計算才去做適合的搭配呢???功率是電流x工作電壓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ysc前輩:嗯嗯了解~我對這方面完全門外漢!!接觸到電子電路真的有種興趣願意花時間在這上面,尤其是維修這 ...

相同阻值不管瓦數大小,加一樣的電壓流過的電流一樣,發熱量理論上是一樣的,
只是瓦數大的通常體積比較大,散熱比較好,所以會認為比較不燙,消耗相同電量其實發熱量都是一樣的。

以您這例子來說,150歐姆電阻兩端電壓6V,流過電流是40mA,電阻消耗功率是0.24W,所以1/2W電阻是可以的,若不放心用1W、2W甚至是5W都可以,但所耗掉的電量所發的熱量都一樣。

网友F:
個人建議還是裝上電池比較符合"客戶需求"!! 其實攜帶性的儀器本來就要讓他定位清楚!! 免得使用者抱怨,買的時候因為便宜兒有賺到的歡喜,但是之後每用一次就要找電源,就會抱怨一次,對公司的形象有損喔!!  這9V輸入本身應該做限流考慮,許多小家電常常都使用指示燈來表示充電的電流量,一插上去的時候電流較大指示燈"亮",充飽的時候指示燈熄滅,這對於用戶很方便的告知,可以離線(安心)使用一段時間.另外一種設計是 充飽電時候指示燈會亮,功能相同!! 誠如 LEGION大的看法,這電路以6V為穩定供電電壓,你給他 9V他當然"當機"給你看!! 因為成本考量利用"電池"當作穩壓元件取代電容器和穩壓元間如稽納二極體或是7805, 1.2V*4=4.8V 充飽電接近 5.8V,若是使用電容器取代電池則電壓會維持在 9V這樣電路會死的很快!! 假如把電路劃出來應該是有一個電晶體利用電阻的兩端壓差使得電晶體導通而點亮指示燈,充電電流變小之後電池兩端壓差變小,電晶體截止指示燈不亮....
對岸 在成本的考量下把電路精簡達到功能需求卻不管日後的故障率,但是,貴公司代理產品假若用相同的態度對待客戶,很難"永續經營"喔!! 最後還是建議 把電路搞清楚,把問題徹底解決,"讓客戶因為功能更新而換機,而不是因故障不斷而換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個人建議還是裝上電池比較符合"客戶需求"!! 其實攜帶性的儀器本來就要讓他定位清楚!! 免得使用者抱怨,買的 ...

antlu前輩:其實你所說明商品及各雙方面的要求需求相關品質功能我都了解,這些我也都跟公司反應過但公司給我回應就是以下,這台光電計時器已經有5,6年了對岸應該也停止生產了,據說當初代理時購入幾百台但實際上出貨卻只有幾十台n_040|,大部份問題都好像出在電池供應部分,原廠當初配的變壓器是DC10V 2A更誇張n_027|,才會作出這樣改良,我將搞好的成品測試5個鐘頭左右沒問題發生,這點問題也跟客戶那邊協調了,畢竟我目前是小小維修員,能作到雙方面滿意的程度有限,但至少會作品質上顧慮^^

也很謝謝前輩給我的一些經驗及指教!小弟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antlu前輩:其實你所說明商品及各雙方面的要求需求相關品質功能我都了解,這些我也都跟公司反應過但公司給 ...

briankuo大:
   給你一個建議!! 辛苦一點把電源部分 電路劃出來! PO上來 大家想辦法把他改良,這不會花多少錢! 但是對自己,對公司都有好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同阻值不管瓦數大小,加一樣的電壓流過的電流一樣,發熱量理論上是一樣的,
只是瓦數大的通常體積比較 ...

ysc前輩:
          想請教你一下~我DC9V電源插入時一直ON住,按START無法OFF掉,想說加大電阻一樣無效,我沿著start的線路有連接一個三極體,當我導通另支腳是可以OFF掉,不導通就ON了,我有試過換面板一樣無效,哪請問是哪出問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ysc前輩:
          想請教你一下~我DC9V電源插入時一直ON住,按START無法OFF掉,想說加大電阻一樣無效, ...

這個就很難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就很難猜了........

ysc前輩:恩恩~~了解n_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