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請教FX0N 無法寫入(PLC正在運作,無法寫入)

楼主(2012-09-03):
小弟為第一次接觸,上網購買PLC傳輸線與FX0N中古機....購買中古機-開關只在RUN無法切下到STOP.

目前想測試PLC與傳輸線,程式如下

LD    X000

OUT  Y000

END

確定後燒入

使用FXGPWIN

跳出

PLC正在運作,無法寫入

网友A:
我沒玩過這個品牌的.

FX0N主要功能.
http://www.hehlih.com.tw/FX0N.htm

注意以下page 32接腳,page 33接腳功能說明,編號10,11,可能你要試一下.
pin 11可能要去控制它關閉Run/stop.
pin 10可能要去控制它才能進行燒錄.
至於接Hi或Lo,自己試一下.

FX0/FX0N SERIES HARDWARE MANUAL.
http://www.google.com.tw/url?sa= ... 2G3UdR3NZiR0OjI3R_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玩過這個品牌的.

FX0N主要功能.

pin 11可能要去控制它關閉Run/stop---就是這桿子壞掉了~~無法stop...(好像要STOP才可以燒)
pin 10可能要去控制它才能進行燒錄---這是燒入孔~需買USB轉這圓圓的..
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