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Asante AWRT-600N 無線能關閉嗎?

楼主(2012-09-03):
請問大大們Asante AWRT-600N 的無線能關閉嗎?
我早了許久,找不到該選項

网友A:
Wireless > Advanced Wireless > AP Isolation 設成Enabled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reless > Advanced Wireless > AP Isolation 設成Enabled試試。

謝謝wish大~~~感恩阿我來試試~~~

网友:
似乎沒有關閉的選項
目前想到的作法是
1.在Wireless設定中的Basic Wireless Settings,將SSID Broadcast選為Disabled

2.在Wireless設定頁中的Wireless MAC Filter頁裡選
Wireless MAC Filter 勾選Enabled
Access Restriction選第二個
Permit PCs listed below to access the wireless network
然後下面留空白

1.的設定會讓無線基地座不在網路清單出現,2的話就是讓所有的無線網卡都不能存取網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reless > Advanced Wireless > AP Isolation 設成Enabled試試。

AP Isolation我查的結果是,讓使用該基地座上網的無線裝置互相看不到對方,以避免干擾

楼主:
是因為我朋友怕電磁波想說要關掉,要用時再打開,手機的磁波應該也不小吧

网友B:
把那三根天線拔掉?

我想他需要的是一台有線IP分享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三根天線拔掉?

我想他需要的是一台有線IP分享器

我也是這麼想,這樣訊號很差,就沒人想盗用了 ^_^

网友:
這台似乎沒有關閉W-AP的功能,使其成為單純的有線IP分享器.....
要防止訊號被盜接可以....
1.關閉SSID的廣播...別的無線網卡看不到你AP存在
2.透過無線網卡MAC位置的過濾...限定哪張可以連上AP
3.設定WPA2編碼保護,不用WEP方式..

不然你直接拔插頭拉

网友A(2012-12-05):
剛剛在試AWRT-600N的Application時,發現可能可以關閉無線的設定,有無線設備的人可以試試。

選左邊Wireless,在Basic Wireless Settings標籤頁Wireless Configuration選Manual
Network Mode→Disabled,最後按下方的Save Settings按鈕,等它重新啟動後即可。

這樣做之後我看AWRT-600N上那個無線的藍燈就熄滅了,應該是關閉了才對,有無線設備的朋友再試一試囉!成功的話我再發一篇有照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剛在試AWRT-600N的Application時,發現可能可以關閉無線的設定,有無線設備的人可以試試。

選左邊Wirele ...

或許....真的是這個
看說明dbf檔,我一直以為這個只是在切換2.4G跟5G的選項

完全沒注意到有disabled的選項啊

网友A:
有用這台無線上網的朋友試一下吧!如果是這個設定的話,我得做一個有照片的教學,因為這台我賣了很多台,如果是設定上的問題,我直接請他看教學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剛剛在試AWRT-600N的Application時,發現可能可以關閉無線的設定,有無線設備的人可以試試。

選左邊Wirele ...

老大,你的靭體有更新過嗎?

目前我是沒用到 WIFI ,有時看那個燈號在閃,現在的人真的是時間多多。

我找個時間來試試 ^_^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的靭體有更新過嗎?

目前我是沒用到 WIFI ,有時看那個燈號在閃,現在的人真的是時間多多。

我有更新幾台靭體測試,都可以正常工作。
不過關閉無線網路這個設定不管新舊版本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用這台無線上網的朋友試一下吧!如果是這個設定的話,我得做一個有照片的教學,因為這台我賣了很多台,如 ...

老大 那個無線 wps (單鍵連線功能)   能不能關掉 !!!

如果可以要如何設定 !!!

期待老大發教學文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大 那個無線 wps (單鍵連線功能)   能不能關掉 !!!

如果可以要如何設定 !!!

請先不要急,我得先確認這樣設定是否真的已關閉無線網路呀!
至於WPS,你的意思是開放無線網路的環境下,關閉WPS的功能是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請先不要急,我得先確認這樣設定是否真的已關閉無線網路呀!
至於WPS,你的意思是開放無線網路的環境下, ...

是的 !! 因為 wps 有漏洞 !!

會讓人有機會入侵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 因為 wps 有漏洞 !!

會讓人有機會入侵 !!

現在手上沒機器,回家再拿一台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用這台無線上網的朋友試一下吧!如果是這個設定的話,我得做一個有照片的教學,因為這台我賣了很多台,如 ...

用筆電的老無線網卡測試

選項到disabled,儲存後,原本的連線狀態會馬上斷掉

看來這個選項是關閉無線無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筆電的老無線網卡測試

選項到disabled,儲存後,原本的連線狀態會馬上斷掉

感謝你幫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筆電的老無線網卡測試

選項到disabled,儲存後,原本的連線狀態會馬上斷掉

pdf 檔說明是乎沒有很明確 !!! (或許有說沒有懂 , 英文太爛)

昨天我想試但是..................... 自己設的密碼給忘了 !!!

人老了記憶不靈光 !!

既然你已經試了那應該是對的 !!!

現在我是想關閉 wps 功能 , 可是找半天還是沒找到 !!

或許不提供這樣的設定吧 !!!

网友:
我剛才試了一下,沒什麼大問題。

不過發現在設定好後,不是會有個等待幾秒的畫面嗎?等待完後,機子上的 “無線” 燈號還是亮著,後來把電源線拔掉重插,燈號就熄了。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更新到 1.0.12 靭體後,發現 local IP 都變成 192.168.123.X 了,而不是原來的 192.168.1.X

以下是設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