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奇美液晶電視的電解電容的規格?(已解決)

楼主(2012-09-03):
請問海大、狼大…或有知道的先進們…,先謝謝各位的指導,家中的最近奇美液晶電視TL-32V7000D故障很多天,好像新材料不容易購得,到露天拍賣看到的都是二手拆機品,因找到只1-2片,且高壓板的口相不好都有明顯的焦痕,於是打消購買。只是它的電解電容用的都是如H0921、H0922、T0930,這類型的電解電容台車電子街也買不到?也不知容量及耐壓?如附圖所示。
目前因電視有聲無影有少許背光的「黑亮屏」是TON故障,只是高壓板明顯的焦痕不出多久可能會出現「黑屏」。這機型常故障TON及高壓板且買不到新品只能舊品維修。
※9/4/23:30分實際拆下因上膠看不到,確實查出是270uf/35V,所以,是懶得拆下詢問H0921當然無人知道,但是270uf/35v就大家都知道了
※明天有空想再請問大大,奇美的TCON的拆法,它設計是在最上方的長條狀非常不好拆,好像得拆面板才可拆修,有先進拆過教學一下,謝謝。

常故障的高壓板

常故障的高壓板

不知容量的電容

不知容量的電容

楼主:
更正錯字台車正錯是台中,「台中的電子街材料行」。
有人有賣TL-32V7000D的材料嗎?高壓板及TON板…?還是有先進維修過此機型的舊品維修實例來教學一下,我是初學者通常只是會簡易的維修而已,透過這個論壇增加了很多知識,拆換電子元件就修好的那一型的。

网友:
真的連電容的規格都不會看!!??

這樣的話,應該是新手中的新手。。。。

(可能找良品來代換會比較簡單)

网友A:
圖中電容拆起來,轉個方向就看得到容量跟耐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錯字台車正錯是台中,「台中的電子街材料行」。
有人有賣TL-32V7000D的材料嗎?高壓板及TON板…?還是 ...

我不會修
來給你加油啦

网友:
電解電容,在那是濾波用,可代用的很多,一般來說,高壓版上的那幾顆故障率是不高的??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應,高壓板沒壞所以就沒拆下,我想剛好是銲接秀出的H0921是各家的料,拆下對面就會有容量uf及耐壓多少v?是想說有大大維修過此板子,知道它的正確規格例如用470uf/35v可以嗎?
用在高壓板上配合D4148用多少規格較適當?因是TON故障出現「黑亮屏」,所以高壓板就不處理了,只是想備料?有人知道D4148它的Datashelll嗎?可以提供資料連結?謝謝。

楼主:
D4148 Datasheet又打錯了?對不起?量測法是同C5707/C5706嗎?還是同Pigoo網各位先進曾發帖的檢測教學?

网友B:
你應該先去查D4148的DATASHEET,看他是哪一種通道的MOSE,然後再去搜索查MOSE的測量方式,我想這是正確的辦法

网友C:
http://www.ic-on-line.cn/view_online.php?id=1350680&file=0178\aod4184_4292386.pdf
應該是這顆MOS吧@@?

网友:
是mose看他是什麼通道,然後用論壇去查,有很多人發表過mose的量測方法,依樣畫壺,就知道好壞,不過mose一般都需要拔下來量測會比較準確,我相信怎個流程走一次,下次遇到其他元件也會找方法量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ic-on-line.cn/view_online.php?id=1350680&file=0178\aod4184_4292386.pdf
應該是這顆MOS吧@ ...

非常謝謝您,就是就顆MOS沒錯,有了這資料就較有自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ic-on-line.cn/view_online.php?id=1350680&file=0178\aod4184_4292386.pdf
應該是這顆MOS吧@ ...

謝謝,提供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中電容拆起來,轉個方向就看得到容量跟耐壓了

已拆下磪實在對向是270uf/35v,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先去查D4148的DATASHEET,看他是哪一種通道的MOSE,然後再去搜索查MOSE的測量方式,我想這是正確的辦 ...

謝謝提供資料,MOSFET的量測法,我們pigoo的先進有很多篇教學,所以,量測好壞應當沒問題,當然如您所說的拆下來量測較會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