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有人用過這款熱風台嗎???

楼主(2012-09-03):
如題  卡達852D+
我看說明書上寫110V/220V
但機器其後卻只標220V
請問各位前輩這台機器110V是否能用

网友:
沒拍到後面????

看一下有無切換開關!! 不然只能用220V???

网友:
這台應該在網購還找得到的。
如: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609442826
為什麼不考慮老大的這台: ^_^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56196

网友A:
如果找得到自藕變壓器把電壓升到220v就湊合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找得到自藕變壓器把電壓升到220v就湊合用吧

自耦變壓器,這個東東我有一個,1000W 的,220V 110V 可買一台熱風槍還有錢找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