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PS 3032 直流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2-09-04):
各位痞友,安安。

今天的維修主角是這台 SPS 3032 直流電源供應器(參考圖1)。這台的病症有一些,不過最重要的就是一上電 SLAVE 的電壓表頭就給它打到底(參考圖2)。

↓圖1

↓圖2

圖3就是一般直流電源供應器都會用到的功率晶體。為何要先說這個呢?有維修直流電源供應的朋友大多了解這個功率晶體和輸出是串聯的。

由於一般半導體燒了,大多是短路,而整流、濾波後的電壓,由於功率晶體短路了,所以全部的電壓都落在輸出上。所以電表表頭會 OVER。

↓圖3

看一下其它的部份,參考圖4.圓1是兩組電源中的 SLAVE,圓2是 Master 電源輸出,圓3是 5V 固定輸出的板子,這可很方便的使用 5V 電壓來做些實驗,圓4就是剛才提到的安裝功率晶體的,總共有 3 個功率晶體,分別給兩組輸出電源用(2N3772),及 5V 輸出的 2N2955.

圓5是濾波電容,也可算是大傢伙了,規格是 3300uF/75V.中間那個大大的傢伙大家都認得吧,那就是變壓器。

↓圖4

今天主修的就是圖5的 SLAVE 電源,看一下其構造。不是很複雜。

↓圖5

剛才說過病症了,直接就把功率晶體拆下來量。圖6,看到沒 C、E 兩端 “秀豆” 了。

↓圖6

另一個很明顯的故障點如圖7,那個大電容爆了,留下了一個 “火山口”。

↓圖7

這時換了這兩個主要零件(其實還有一些,但不在討論內,以免篇幅過長,將重點放在功率晶體故障排除及調整上),輸出已正常了。但最大電壓及電流還要調一下。在此只示範 SLAVE,MASTER 調整方式是一樣的。

圖8上端圓1是用來調最大輸出電流的,圓2則是用來調最大輪出電壓。

↓圖8

調整最大電壓很簡單,將電壓調整旋鈕向右轉到底(也就是讓電壓最大),再調剛才提到的電壓調整半固定電阻,我是把它調到 32V,如圖9.

↓圖9

接下來調最大輸出電流。

1.先將電流輸出調到最大
2.在正負極接上電源線(如圖10),將輸出短路
3.調整剛才提到的半固定電阻,將輸出電流調到最大,同樣的我也是調到 3.2A

↓圖10

這樣這台就應該沒什麼問題了,這台可 TRACKING,看圖11,調到這位置時,兩邊輸出是一樣的,想想這可用來做什麼,同時也可當做串聯用。

我有一台 60V 的,串起來可到 120V 直流DC,帥哦,雖然我搞不清楚目前 120VDC 對我有啥用 >_<

↓圖11

換下來的一些零件,如圖12.

↓圖12

----

這次的故障滿簡單的,就是當這類儀器功率晶體(用來做電壓調整器)損壞時的情況及故障排除。

報告完畢,歡迎討論 ^_^

网友:
強大很久沒發實例嘍!這次累積了這麼多能量,一次發功果然厲害!

那只台製亞士能電容也真耐操了,至少有20年歷史了吧?保險一點另一個也該換了。

贊哦!

网友:
固定的5V是給TTL電路用的

雙電源連動的話 (max:+32V / 3.2A & -32V / 3.2A)
可以供給OPA雙電源電路,也可以供給OCL AUDIO電路

雙電源串聯的話(max:64V /3.2A)
可以供給OTL AUDIO電路

雙電源連動並聯,可提供高達32V / 6.4A

該設備可說是實驗室的好物

网友:
哇好詳細的解說維修文,我又學到囉~~
真的是老強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网友:
這種設計的東西最好了!!!不像現在有些用很多壞掉不知道怎麼找的元件。

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特殊元件之外,還都是滿好找的元件。

只要會修,可以傳給孫子再用下去。。。。

楼主:
各位客氣了 ^_^
其實我滿喜歡修這類 “古老” 的東東,一來用料很紮實,二來維修也不難,沒用到特殊或是專用的零件。
也是我有些年紀了,想想修主機板或是液晶還有多少時日,還是修這些好玩。

另外家電也很好修的,只是有些零件不好找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