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V-NX85T256HP無訊號不開機

楼主(2012-09-04):
大家好
手上家裡的電腦這一片GV-NX85T256HP在上周終於掛囉
原本是風散異聲之後沒多久沒聲就沒幾天它就壞囉~風散後來確定停囉
目前故障無畫面無訊號輸出電腦無法開機

主角

GPU看起來還滿OK 的~沒燒的痕跡

經過測量所有mos發現背後右上那兩顆K3918的DS或SD不管這樣都是雙向導通
有可能這兩顆都短路囉

它的型號

請問這樣在不拆下來量有辦法確認嗎?還是有大大好的可幫忙量一下嗎?3Q~

网友A:
jeremy大~
    mos在板上量..不準,還是拆下來量吧!顯卡GPU供電的對地阻值很低,低到你會以為掛了~~
    另外..那個黏黏的,黃色的散熱膠還是想辦法除掉吧,散熱能力已不太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eremy大~
    mos在板上量..不準,還是拆下來量吧!顯卡GPU供電的對地阻值很低,低到你會以為掛了~~
    另外 ...

joh大~
我知道要拆下來比較準但目前沒好的拆下工具(熱風槍)看有人有好的量一下那
兩顆是不是也會導通,如果不會那代表故障率高囉~有可能其它零件造成
但最少可確定那路電路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h大~
我知道要拆下來比較準但目前沒好的拆下工具(熱風槍)看有人有好的量一下那
兩顆是不是也會導通,如 ...

不拆下來量還有另一個辦法...上電,量上下管電壓就知道了..或是量下方那個電感的電壓

网友B:
那兩顆掛點的話,應該會斷電保護才對

如果不會的話,就上電量看看電壓吧

之前我弄過一塊9400,也是在那個位置兩顆mos短路,會跳斷電保護
不過很可惜的是我換過那兩顆後,有開機畫面,但是該處會升溫到熔錫
後來實在找不出短路點就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兩顆掛點的話,應該會斷電保護才對

如果不會的話,就上電量看看電壓吧

今天傍晚我有先量一下的對地阻值DS都小10歐姆~
兩顆都一樣,上電測試明天我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下來量還有另一個辦法...上電,量上下管電壓就知道了..或是量下方那個電感的電壓 ...

也就是說DS如果都0v代表有問題嗎?
感覺它的電路跟cpu電路一樣有上下管關係

今天良對地阻值ds都小於10歐母,不知是不是被打穿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說DS如果都0v代表有問題嗎?
感覺它的電路跟cpu電路一樣有上下管關係

D,S都小於10 ohm還未必是短路喔....#5combawa大也說了,真的短路,一上電就立即斷電~~10 ohm還....不算............太低,我有遇到比10 ohm還低仍能正常開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都小於10 ohm還未必是短路喔....#5combawa大也說了,真的短路,一上電就立即斷電~~10 ohm還....不算.... ...

看來只能上電測量及拆下來的方法囉~不然無法確定故障點
再不買風槍進步技術有限~

joh大請教一下我在顯卡維修實例看你有分享一片一樣的顯卡
smd電容都掉一些囉,那你這麼知道規格呢?算有另一片可看上面有標示
電壓容值嗎?
另外pci-e那16對電容對地組值量電容其中一邊就可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只能上電測量及拆下來的方法囉~不然無法確定故障點
再不買風槍進步技術有限~

(1)不論是故障主板或是顯卡,筆電.. 等等,有正常物件能比對,自然是方便不少,但是一般都沒規格標示,不然就是找
     電路圖來查,那篇維修我只是拆大小大概相同的零件補...算瞎摸吧~~
(2)pci-e那16對電容,你仔細看一下,一端到GPU,另一端到金手指...要量那一端,應該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論是故障主板或是顯卡,筆電.. 等等,有正常物件能比對,自然是方便不少,但是一般都沒規格標示,不然就 ...

1.就是都沒有標示規格這麼知道它原本規格,smd電阻好像會標但smd的都不標,算有樣本基本上似乎
也是都沒有標,跟本不知該放多少規格
2.量那一邊不是很清楚但因該是GPU那一邊吧???因量另一邊經過電阻阻值就有差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論是故障主板或是顯卡,筆電.. 等等,有正常物件能比對,自然是方便不少,但是一般都沒規格標示,不然就 ...

今天下午上電量了一下電壓D即1.33V而S即0v,電桿兩腳也1.33v
記憶體那邊d極mos和電桿的電壓2v,而g及部份都是4.6v左右
gpu會燙手代表因該有工作才對,不知是不是自己好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上電量了一下電壓D即1.33V而S即0v,電桿兩腳也1.33v
記憶體那邊d極mos和電桿的電壓2v,而g及部份都 ...

記億體供電高了些,....有畫面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億體供電高了些,....有畫面出來嗎??

當時沒上cpu 技億體,只有用主機板上電測電壓,這樣電壓會不準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時沒上cpu 技億體,只有用主機板上電測電壓,這樣電壓會不準嗎?

沒這樣不上CPU,記憶體測顯示卡過...就算顯示卡是正常,這樣也測不出什麼結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這樣不上CPU,記憶體測顯示卡過...就算顯示卡是正常,這樣也測不出什麼結果吧!? ...

當時只是想說量它的電壓而以, 並沒有想其它的~

网友C:
直接測 ~黑色的電桿 有沒有電壓~一個記憶體 一個GPU~
這卡 沒意外的的話 GPU+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測 ~黑色的電桿 有沒有電壓~一個記憶體 一個GPU~
這卡 沒意外的的話 GPU+1

明天在上真cpu和記億體,如沒意外\因該也是
gpu = 1.33v  ram = 2v

如果有電壓還是沒畫面代表gpu掛了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天在上真cpu和記億體,如沒意外\因該也是
gpu = 1.33v  ram = 2v

有電壓沒畫面 ~GPU 的空焊機會很大~
我是遇到 這85系列的 空焊 超多的~
我是先判斷 電壓正不正常 如不正常 就找
正常就 丟烤箱 烤 看看~通常是空焊的話~烤一烤 就可以開機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電壓沒畫面 ~GPU 的空焊機會很大~
我是遇到 這85系列的 空焊 超多的~
我是先判斷 電壓正不正常 如不正 ...

其實在維修上我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沒樣本參考下我這麼判斷量出來的電壓是正常

目前修主板顯卡常遇到這樣的迷思,如說0.以下因該可以確定的有問題
超出1v或比較高時如何判斷,這是我最大的障礙

网友D:
這片之前所作的筆記gpu的阻值約3-8歐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片之前所作的筆記gpu的阻值約3-8歐而已

請教 j大,gpu的阻值是否是由金手指上的16組排容去良呢?有2,3組排容對地0歐姆,是否代表gpu掛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教 j大,gpu的阻值是否是由金手指上的16組排容去良呢?有2,3組排容對地0歐姆,是否代表gpu掛了呢? ...

我習慣量gpu上的電容或週圍的電容~
金手指的應該是藕合電容,不是排容??如果有量到幾個是0歐姆,晶片應該是掛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習慣量gpu上的電容或週圍的電容~
金手指的應該是藕合電容,不是排容??如果有量到幾個是0歐姆,晶片應該 ...

真的喔~~難怪我有聞到燒焦味......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片之前所作的筆記gpu的阻值約3-8歐而已

j大~請教一下~
如果量那16 對電容落在232歐母上下的組值是算掛了嗎?
gpu上的電容太小探棒不好量但大約在你說的3-8之間
但有一點六十幾歐母,不知是不是探棒問題嗎?量這個不知有專屬探棒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j大~請教一下~
如果量那16 對電容落在232歐母上下的組值是算掛了嗎?
gpu上的電容太小探棒不好量但大約在 ...

不是每個都小阻抗,有的幾佰歐,這要比對相同正常的晶片才能得知,並不是絕對的~
另外打16對電容如果都在232左右,也是只能大約確定晶片及焊點可能是好的,當然還有gpu==>ram這段就要靠軟體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每個都小阻抗,有的幾佰歐,這要比對相同正常的晶片才能得知,並不是絕對的~
另外打16對電容如果都在2 ...

有時候量晶片上的電容都快脫窗囉,真的有夠小,大大們都買放大鏡嗎?
不然引腳在哪都看不清囉別說那一推的全部量囉~看完就鬥雞眼囉
還在一顆一顆重量當中,看三顆就花囉!

网友E:
樓主~~反正都是壞的開不了機,何不嘗試對岸的清潔大法(洗衣粉+自來水)修修看,或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反正都是壞的開不了機,何不嘗試對岸的清潔大法(洗衣粉+自來水)修修看,或許...... ...

那可能會更糟糕囉~如果不行只好棄修囉~
但謝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會更糟糕囉~如果不行只好棄修囉~
但謝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不好意思,您可能以為我是來亂的,但我修顯卡前我一定都會"清潔"過,不騙你就這樣啥都沒做,只花300元就搞定8800gt和4830喔~~對岸對這種方式有很多的討論,只看你敢不敢試......電路我沒有很懂,我想對大部分的人都一樣,所以一旦清潔過後還是不行,我會用土炮加焊,成功的機率就很高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您可能以為我是來亂的,但我修顯卡前我一定都會"清潔"過,不騙你就這樣啥都沒做,只花300元就搞定8 ...

沒有啦!沒覺的你來亂啦~因這片是忽然掛掉的,當機後就掛囉~
清潔方面我到是想過用人家工廠那個QC階段那種清潔水清但我不知那是什麼
皮膚弄到涼涼的很快就乾, 乾了機板會有點黏黏的, 我的清潔是這樣想過

以前打工在工業電腦部門做過,所以不知那是什麼,外關跟水一樣
你說的清潔不是沒道理,因以前也聽過這麼說過說法
用水和洗衣粉就沒試過囉也不太敢試, 不怕顯卡壞了是怕反而把好的給燒囉
因零件內卡小水滴沒處理到怕傷到好的機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j大~請教一下~
如果量那16 對電容落在232歐母上下的組值是算掛了嗎?
gpu上的電容太小探棒不好量但大約在 ...

量這個不知有專屬探棒嗎?
可拿縫衣針剪半,併排焊於探棒(突出原探棒1~1.5cm)當探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這個不知有專屬探棒嗎?
可拿縫衣針剪半,併排焊於探棒(突出原探棒1~1.5cm)當探針 ...

謝謝提供這麼不錯的方法~
改天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這麼不錯的方法~
改天來試試看!

這是MB/VGA代工廠 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