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 MOS 代用問題 !! <已瞭解>

楼主(2012-09-04):
目前修一塊主板 , MOS 打穿 !!!

規格為 7N0307 上網拍找不到 !!

請各位大大建議一下用什麼 MOS 代用 !!

還是哪可以買到相同規格的零件 !!

感謝 ~~~

网友A:
如果不CARE 使用封裝 DPAK/TO-263 會比較好找
60N03/70N03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NTD60N03-D.PDF
70N03露天的賣家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mp;k=70N03&t=0

TO220
60NF03  /  70NF03  露天上有  但是少了些

或者....我比較推這個
FDP7030BL   <==是FAIRCHILD 60A/30V / TO220    RDS(on) 和速度算是比前述優了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D/FDB7030BL.pdf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FDP7030BL&t=0
露天的賣家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headbar&k=FDP7030&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CARE 使用封裝 DPAK/TO-263 會比較好找
60N03/70N03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NTD ...

原本的編號 H7N0307   是 TO-263 的包裝 !!

你推薦的 G ~ S 之間 不一樣咧 !!

這樣可代用嗎 ???

网友:
對啊TO-220封裝比較常用....
腳位不同跳銲一下即可.....
小弟專營各廠牌各規格的高低壓MOS請參考使用...

网友A:
G-S 上的ZENER 是 省下外接ZENER
為的是怕 過高電壓 超過 Vgs -break

M/BOARD 的應用 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 上的ZENER 是 省下外接ZENER
為的是怕 過高電壓 超過 Vgs -break

那就用這顆囉 !!

FDP7030BL !!!

感謝你 ~~ 我下標去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這顆囉 !!

FDP7030BL !!!

咦....你不是說
"原本的編號 H7N0307   是 TO-263 的包裝 !!

不知道來的及 還是來不及

FDP7030BL  ==> TO 220
70N03         ==> 使用封裝 DPAK/TO-2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你不是說
"原本的編號 H7N0307   是 TO-263 的包裝 !!

我本來打算買 FDP7030BL  回來自己改 !!!

70N30 考慮看看 !!!!

p.s 有找到 H7N0308LM !!
     不過價格實在是 ......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