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熱水器比較

楼主(2012-09-04):
市面上太陽能熱水器好多廠牌,大約於5年前推薦有人使用穎x太陽能熱水器,今天朋有家隔壁叫修浴室臉盆單槍龍頭,上去關水時發現朋友家太陽能熱水器在漏水,打開集熱板放水閥,漏更多這可能是儲熱統內部漏水,上往爬了些文,一直沒找到潁x牌的評價,到是三x及鴻x評價不少,對當時推薦買潁x的朋友,有些過意不去,請問佔上大大,有人有對太陽能熱水器廠家的優劣評比嗎?

网友:
三舅的不錯!自己裝省7千安裝費已用了7年了,繼續使用中

网友:
在太陽能熱水器出水口那邊有沒有逆止閥開關?
年份久了的話,那個逆止閥如果失去作用,水會逆衝回去

我家的太陽能熱水器就是這樣
之前不知道時,是有時候會完全沒熱水,當下是以為電加熱棒壞掉
上去樓上把電關掉,再開,過沒多久又有熱水,還以為是開關跳開了
後來找了廠商來看,判斷是逆止閥的問題

如果沒更換的話,要將就使用就是,那個單槍水龍頭的開關絕對不要開在中間
因為擺中間的話,冷熱水管路會連通,冷水會沿著管路回衝到太陽能熱水器裡
大概是這意思,我可能有解釋錯誤

我之前在沒熱水時有上去看過,最前方的冷水進水桶裡也都是熱水,就是熱水整個被逆向回衝了
地上都是水,浪費水跟電啊

喔,我家的是三久的

网友:
東西用久了有小損壞是正常現象~
並不一定是品質不良~

樓主一直x來x去,看得頭有點暈~

网友:
我家也是三久--用了12年了--
前年溫控故障~換溫控器(上網)好像花600
後來發現機械式溫控浪費電~上網買一組溫控器拉到樓下~
不錯用洗澡時在按~可倒數計時~實用不浪費電
今年清水垢時發現--出水口水管有些漏水(用萬能鉗逼緊後就OK阿)--
水位控制線(不繡鋼軟線)被水垢卡斷~打電話去三久問-他要我換整組,並且要服務員去安裝
我發現三久不提供技術諮詢服務~小事可以自己處理~他卻要要求服務員來(賺錢)
於是我很失望的上網找不繡鋼軟線--花30元稿定--
三久耐用但是對於服務諮詢很不滿意---
大概是公司照顧經銷商吧---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解惑,今天遇到一位做水電老板,我問及他太陽能熱水器品牌分級,他給我的答案是
1. 三久
2.明儀(不知道是不是這兩個字)我沒聽過
3.鴻茂

网友:
小的家裡也是用三舊的七年了~

网友:
幫偶的客戶打一下廣告
城盈 太陽能熱水器
初見面時
偶說:大哥你好!
洪師傅:什麼大哥! 大姐啦!
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