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變直流的算法!!??

楼主(2012-09-04):
(輸入是110V,不過這不重要)

假如我有9VAC,變成直流是變多少!!??30VAC又是多少!?

THX

网友A:
要看是哪種整流方式?濾波電容大小?負載電流?
假設是橋式整流,不考慮負載造成的漣波,
9V AC整流濾波之後的直流電壓是 (9*1.414)-(0.7*2)=11.33V DC,
30V AC整流濾波之後的直流電壓是 (30*1.414)-(0.7*2)=41.02V DC。

网友:
這個 AC 值是有效值,整流濾波後,會變成最大值,由於是 sin 波(正弦波),所以有效值要乘以 1.414 才是直流。

像 PSU 的 150DC 是從哪來的,就是 110 X 1.4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哪種整流方式?濾波電容大小?負載電流?
假設是橋式整流,不考慮負載造成的漣波,
9V AC整流濾波之 ...

我會問這個是有一個便宜的喇叭壞掉了。

拆開後發現是9V AC變壓器壞了。。。。。就直接改成外接12V DC的變壓器。。。。

有四支二極體,故應當是橋式整流。。。。

有點不確定,所以上來問一下。。。。

(我真的是肉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會問這個是有一個便宜的喇叭壞掉了。

拆開後發現是9V AC變壓器壞了。。。。。就直接改成外接12V DC的 ...

這樣改應該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會問這個是有一個便宜的喇叭壞掉了。

拆開後發現是9V AC變壓器壞了。。。。。就直接改成外接12V DC的 ...

即使是維修達人如老大、狼大之流,也是從 “肉腳” 熬過來的。

每天來痞酷學個一、兩項,三年下來就 “出師” 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