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DP3205 IC 工作時是否發熱?

楼主(2012-09-04):
一台 ACER TM290 不開機, 但不知ADP3205 IC 是否工作, 但一點都不熱, 不知是否ADP3205 IC 已壞?

网友:
有沒有壞要測了才知道

楼主:
謝謝回復, 但正常工作時是否感覚有熱?

网友:
不熱,也有可能電源沒有進來...

楼主:
謝4樓, 我有量過PL15 和 PL16 No. 2 上的電壓, 兩個都是大約0.95V AVG. 不知是否代表ADP3205 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cpu電壓0.95算正常,這顆不會發燙,
不開機的範圍太大請詳細描述狀況,
沒有足夠的線索可以判斷故障點

楼主:
謝謝6樓, 本機現象: 開機CPU風扇轉幾秒, 電源有亮, 顯示屏沒有反應, IC RG82855GM 有熱, CUP 有稍微熱. 盡此而已. 請問應該是那裡的問題. Thank you.

网友:
先檢查外接電源的電壓是否正常??

插上NB負載時壓降狀況,若是壓降太多先檢查電源??

目前所陳述的狀況來判斷,若是POWER檢查,負載壓降正常狀況下,

應該是BIOS還沒有開始動作,有可能記憶體或是其他設備接觸不良,

可以先檢查或以良品替換檢測,再者最好有除錯卡協助判斷主機板狀況為宜!!

上記均確認後再續下文!!

楼主:
謝謝, 電源是沒問題的. 就是顯示屏沒有反應, 不LOAD BIOS. 但我手上沒有除錯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電源是沒問題的. 就是顯示屏沒有反應, 不LOAD BIOS. 但我手上沒有除錯卡. ...

外接螢幕有畫面嗎?

楼主:
外接螢幕亦無畫面

楼主:
ayu05202003 大大, 是否可指點指點?

网友:
量一下vcc pin跟gnd pin & 其他pin  是否有短路狀況;

楼主:
這些PIN都未發現有短路現象!

楼主:
各位看官大大, 是否知道是什麼問題? 我部ACER TM290 是在正常關機之後開不到機, 充電正常, 開機之後電源LED亮, CPU上有0.95V電壓, IC RG82855GM 有熱, CPU有熱, 開機時風扇同平常一样, 轉10幾秒, 顯示屏沒有反應,.

楼主(2012-10-10):
今天買了個MINI PCI 診斷卡, 但是顯示"無診斷碼"! 但是這是CPU, 南橋, 還是供電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