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哪種的可變電阻?(以解決!!)

楼主(2012-09-05):
如題~這顆可變電阻裡還有一個開關但是開關位置是在中間的位置(就是轉到中間會有"啪"一聲),上面有印039  100K,我用電錶量測(檔位2M)有一邊阻值是600~900ranger另一邊0~13XX的ranger~數值波動都很大一直亂跳不知道是不是壞了,哪邊可以買呢?我問附近的電子材料行都不知到這是蝦咪挖割@@?

网友A:
這種形狀的我沒看過,不過應該就是帶開關的 VR。

檢查要點其實很簡單:

1. 確定開關是否正常會不會閉合及斷路(ON or  OFF)
2. 檢查 VR,以你這個來說,先量外邊兩支腳,看是否是 100K 歐姆左右,再來分別中間及外面的接腳,同時轉動 VR,看值是否在 0-100K歐姆之間變動,兩邊都要量一次(中間對另一邊)

以你說的情況來說,這個零件可能壞了 >_<,用 WD40 噴一下,轉個十來次,若還是沒效,就沒救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形狀的我沒看過,不過應該就是帶開關的 VR。

檢查要點其實很簡單:

cremake前輩:
                  謝謝你唷!!WD40噴一下 轉一轉就好了
  也謝謝你指導我怎檢查VR附開關好與壞~~只是第一次看過VR開關是在中間@@?所以有點誤導我了

网友B:
小弟認為是兩段式VR, 一邊為大range, 另一邊為小range(精度較高)
不知元件是用在什麼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認為是兩段式VR, 一邊為大range, 另一邊為小range(精度較高)
不知元件是用在什麼地方!  ...

kachuang1997大~起先用過我也不知道這啥東東n_079|
但經過調整後確實有2邊差異極端的電壓range~小可以小到幾伏特~大可以大到2XX伏特~
小弟認為應該是power supply要測試某些東西設定的n_066|